雷蛇 灵刃 RZ09图纸

楼主(2017-08-27):
雷蛇 灵刃 RZ09图纸,,笔记本进水挺严重。谁有这个图纸谢谢。版号:H1 MB V 4.0

网友A:
这个图纸  只能去淘宝碰碰运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纸  只能去淘宝碰碰运气了

淘宝也没有的,就是问问大神们有没有。

网友:
之前修到一个机器是触摸芯片坏了

网友:
淘宝都没有的话,估计没人有哦。机器太新了吧

网友:
进水太严重的换板好些  免得后面问题多不稳定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估计是没有图纸了、淘宝找一下吧

网友:
万能的X宝都没有那估计都难找咯。。。。。。。

网友:
万能的马总都没有  那只能说拜拜了

网友:
这么新要板子   CPU 都是67代的    应该是找不到图纸    进水的盲修吧  仔细观察

网友:
应该挺新的,论坛找不到就要淘宝上看看了

网友:
  只能 看看有没老手能搞到图纸了   新机子越来越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