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华硕笔记本上芯片代换

楼主(2017-08-27):
机器型号: k555v   主板板号X550/X750                                                                                                    故障描述 :今天下午接到一台同行送修的华硕机器 由于除尘导致机器暗屏    来到本店经检测屏的19v 3.3 EN开启信号都没问题 发现主板是使用的RTD2132N的转换芯片 手摸发热   手里没有原型号找到一RTD2132R 了解电路发现差不多  网上也没查到代换的帖子 客户还非常着急要 于是冒险换上 开机测试亮机

网友:
学习了。这类芯片一般都是原值代换

网友:
不错,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RTD2132N不能用RTD2132S代,RTD2132S带外挂程序的

网友:
厉害了   小白  学习了。。。。。。

网友:
我有个VM590,不接电元就会暗屏,现在都不知道则么么下手

网友:
维修有时候也是被逼出来的,没有原件看见差不多的芯片型号也就试试了,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