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981P 不出待机电压

楼主(2017-08-27):
LA-9981P 不出待机电压   主板进水的 待机芯片TPS51225C 开始换了个2.2欧电阻换好后5V有1.35  3V有0.6  条件都不满足  就是电压不够

网友:
待机的开启正常了吗  对地值正常 吗

网友:
自己都把自己搞蒙了,到底是满足了还是不满足,满足了都是哪几个

网友:
3v对地阻值多少 看看附件有没有短路的 把3V电感断开量量 看看正常不正常 如果都正常的话 换待机芯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