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基9531p刷bios正常用,两天后有不开机

楼主(2017-08-27):
la9537p 刷bios后能正常使用没有任何问题,用两天就又不开机了,再刷bios还能用两天。
然后后不开机如此反复。
bios小电池3v
大电池刷完bios后能正常用。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第一,你换个bios芯片,第二,刷完BIOS上电正常进系统后,再把BIOS的3脚和4脚短接。一劳永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你换个bios芯片,第二,刷完BIOS上电正常进系统后,再把BIOS的3脚和4脚短接。一劳永逸

请问是什么原理啊?只见到过三星的板子BIOS芯片第三、四脚是接地的。

网友:
难道是要防止写入么   是个好办法

网友:
rtc 电路查过没有,可以的话换个桥试下?

网友:
烧的这么厉害啊。后继负载大吧................

网友:
3.4脚接地又学习一招

网友:
Bios芯片可能有问题,先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刷过BIOS 把硬盘重新分区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有可能是你刷BIOS的时候加热了旁边其它电路导致本子又能开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什么原理啊?只见到过三星的板子BIOS芯片第三、四脚是接地的。

BIOS第3脚接地,就禁止修改bios芯片里面的数据了,只能读取。之前让你刷完BIOS,上电一次,就是把机子的信息写进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BIOS第3脚接地,就禁止修改bios芯片里面的数据了,只能读取。之前让你刷完BIOS,上电一次,就是把机子的 ...

测试过没有?会不会引起一些奇怪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试过没有?会不会引起一些奇怪的故障?

放心吧,这是实地阿林大神给我们的实用小技巧,你这一看就知道没去过实地

网友:
bios第三脚接地,防止写入,好办法,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修遇到了都是耐住性子修吧

网友:
这种能有用么。还没有试过。。。。。。。。。。。。。。

网友:
只要板层没短路就行了 换两个芯片应该就差不多额

网友:
换一个BIOS芯片看一下

网友:
三四脚接地学到了 换个bios试试查查电路

网友:
搞定了吗

网友:
小白又学到知识了‘’bios第三脚接地,防止写入;

网友:
BIOS坏的概率大,不过三四脚短接头一次见

网友:
BIOS3  4脚接地后  BIOS可以改参数吗、?

网友:
我遇到一样的问题,最后是换桥解决的、。。。。

网友:
老司机,学习了,短接BIOS3脚,防止写入  以前都没听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试过没有?会不会引起一些奇怪的故障?

你直接试试不就知道了吗这种问题你只有多试

网友:
bios数据线测了吗,不要刷直接加热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