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50L 板号X550LD 2.0刷BIOS可以屏蔽板载内存吗?

楼主(2017-08-27):
标题实在不知道怎么取,本文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就是刷BOS, 大神勿喷给 ,同行拿来一台F550L说是升级BIOS导致不开机的。然后拆开 我电脑里刚好有这个BIOS能亮但是亮机慢 ,直接刷上装机,同行拿走了,当时没注意它这个板子自己有加了一个4G内存,过两天又拿过来了说少了一根4G内存,然后拆开后盖一看板子上插了一根4G的啊,心里想是不是认不到外加的4G,拿掉4G内存开机电流直奔0.48左右不亮 《绝对不是灰屏》,心想亮机慢。。。还不亮  在把4G内存插上亮机了系统里只能认到4G ,这就奇怪了,这台机子就是刷了BIOS啊在从迅维下载了一个合成的BIOS刷上开机,,这就奇怪了,刷BIOS可以板载屏蔽内存?华硕的机子板载内存我也屏蔽好多了,都要组合PCBID才能外接内存。而且这台刷了不是合成的BIOS不亮机,但是外插一根竟然能亮,搞不懂?还特别打开点位看一下PCBID绝对没动过 还特别迅维了一下也没看到大神解释过这个问题 。
觉对不是凭空捏造,只是搞不懂?还是刷BOS还有意外收获?坐等大神解释 。BIOS强大的迅维一大把,我就不上传了。

 会员14234772元2023-5-3 23:41
 会员2350942元2022-10-21 18:28

网友A:
哈哈,你这个BIOS是个宝贝了,, 人家都为屏蔽BIOS 拼命 跳电阻 PCBID DIM SEL 的。。你这个一刷就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情况,编辑了半天,图片怎么就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这个BIOS是个宝贝了,, 人家都为屏蔽BIOS 拼命 跳电阻 PCBID DIM SEL 的。。你这个一刷就搞定

是的,我也搞不懂。。坐等大神

网友A:
可能你刷的是那种 缩水版本的 BIOS,, 我见过 主板上面 没有集成内存,但是 有内存的焊盘,厂家出厂的时候没有做内存。。  低端价格销售。。。。。。。。。

网友C:
厉害了   你创造了新一代的BIOS技术   走向巅峰了

网友:
可能是程序 跳过 开机 从 集成内存 启动, 一般内存选择 好像是 OTD还是CS  CKE 之类的。。。就像 主板设置 BIOS 启动时 从LPC 读取 还是 通过 SPI 。。。我修过一台二修 被做手脚  移动电阻。。 简直快把我弄得头大 才修好。。老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   你创造了新一代的BIOS技术   走向巅峰了

版主大大加分啊撒

网友C:
你这个板子修的太牛了  整得我不敢加分了   万一别人说你是骗分的  还不得把我当成同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板子修的太牛了  整得我不敢加分了   万一别人说你是骗分的  还不得把我当成同伙啊

不信可以遇到同型号的机器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刷的是那种 缩水版本的 BIOS,, 我见过 主板上面 没有集成内存,但是 有内存的焊盘,厂家出厂的时候 ...

这个BIOS我也刷过其他板子,当时都没注意

网友D:
这可能是2017年电脑维修界最新式的重大发现了吧,各位元芳如何看呢

网友E:
应该不是用BIOS屏蔽的吧,要真能这么玩那你的BIOS可以挂X宝卖20一个    要不你把BIOS传上来下次碰到这机子试试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是用BIOS屏蔽的吧,要真能这么玩那你的BIOS可以挂X宝卖20一个    要不你把BIOS传上来下次碰到这机 ...

臣 附议,真的是个神奇的bios呢,强烈建议lz上传 众臣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可能是2017年电脑维修界最新式的重大发现了吧,各位元芳如何看呢

绝对不是凭空捏造,你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见过,BIOS还有这么强大的功能!能把板载内存屏蔽了!又学习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臣 附议,真的是个神奇的bios呢,强烈建议lz上传 众臣测试

怎么上传不了,不信的可以留下QQ

网友:
还有 这种事情, 第一次看到, 好经验。以前都是找电阻 跳得半死, 赶紧收了

网友:
等你们遇到就知道了,确实是这种情况

网友:
牛逼   刷BUOS 也可以  屏蔽 内存   好家伙   以后都不用  跳电阻了

网友B:
什么情况,编辑了半天,图片怎么就一个

网友:
哥,能把你的BIOS发上来吗。。。。。。。。。。。。。。。。

网友:
是不是真有这么厉害

网友:
下次我遇到要屏蔽板载内存的,直接刷你的。

网友:
刷BIOS可以屏蔽内存?我还没遇到过 。把你的BIOS贡献出来看一下

网友:
好像把一个电阻换个位置就可以了,具体忘了哪个电阻了

网友:
刷bios可以蒙蔽板载内存这个bios你不上传上来可就太没意思了。

网友:
下次我修到这板子一定要试下,如果能成功的话就不要改电阻那么费劲了

网友:
再刷一个就好了。之前就是刷过这个机子,只认2G原来4G的,再刷一个就有了,

网友:
这bios可厉害了 以后遇到板载内存坏的直接刷这个 哈哈哈

网友:
哥们,你把你bios传上来,我们保存一下。

网友:
那把BIOS上传上来   以后就不用动电阻屏蔽了

网友:
楼主发现新大陆了

网友:
楼主不错啊 修的多了什么问题都能遇到 说不定下次我就遇到这种问题了

网友:
应该可以的,但是有些机器比较难,我以前成功过几次

网友:
ASUS 屏蔽内存都是要改电阻BIOS 到没遇到可以屏蔽内存的,有机会可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情况,编辑了半天,图片怎么就一个

X550LD MAIN BOARD REV 2.0 可以用亮机慢.rar

网友:
我上传的是一个怎么变成两个,搞不懂,发个帖比修个本还难

网友:
有的机器做梦都想把版在内存屏蔽掉,你这个倒好不费吹灰之力  呵呵

网友:
没几个人会BIOS编程之类,可能无法解答你的问题。

网友:
楼主发给BIOS出来多好

网友:
希望有大神出来给大家科普一下,期待......

网友:
厉害了,这BIOS叉叉了,竟然还能这么玩

网友:
之前碰到板载坏内存的都市改线路,你这个直接刷就行,佩服

网友:
下次遇到试试看,先收藏了

网友G:
刷个BIOSS墨迹这么半天

网友:
用华硕点位图点一下PCID这个信号

网友:
新发现啊,以后遇到这种机子要试试。。

网友H:
把你下载那个屏蔽内存的BIOS传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把你下载那个屏蔽内存的BIOS传一下,谢谢

上传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刷个BIOSS墨迹这么半天

下次你碰到就留意一下,

网友:
借鉴了,
没分了,捧个人场啊!继续加油,

网友:
BIOS还有这么强大的功能!能把板载内存屏蔽了

网友:
你这是一大发现啊 以后可以尝试着改BIOS屏蔽内存拉 大神们多研究研究

网友:
你这个BIOS是个宝贝了,, 人家都为屏蔽BIOS 拼命 跳电阻 PCBID DIM SEL 的。。你这个一刷就搞定

网友:
BIOS   是主板没有内存的 ,只能这样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