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0一颗电容引发的惨案!!

楼主(2017-08-27):
客人拿来,问题是不通电,插上稳压电源,开机没反应!电流是0.052A,由于修这个型号的经验还不是很足,不知道这个待机电流正常不!拆机检修吧!先到论坛找到图纸先,没图纸我是搞不了!找到后先找到待机电压出来没有先!+5VALWP有了,+3VALWP没有,问题来了!+3VALWP的电压是由PU401IC管理的!这个IC的型号是SY8208b(一开始我还搞不懂这个IC的脚位),先测试工作条件满足没有!工作条件都满足,还不出电压!把你换了再说!换了之后OK?搞定?怎么可能!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心想,遇到难啃的骨头了!继续测量,之后发现IC慢慢有轻微的发烫!发烫的话要么有短路!要么IC自身有不良!先测试短路!这个IC有输出的好像是2个脚5脚的LDO和10脚主电压输出脚, 测试5脚有3.3V,这个没毛病,再测试10脚所连接的PL402电感,短路了!短路最有效的当然是烧机大法啦!4V电压3A电流(这个是慢慢往上调的),烧了许久最后还是没能烧出来!头痛了,翘起PL402电感的一边,再测量,翘起的那一边短路,另一边是连接到IC的,排除IC的问题了!再把+3VALWP的保护点去除(+3VALWP经过保护点改名为+3VALW),测试+3VALW这边的对地值,正常!测试+3VALWP这边,短路!这边短路就好办了!就两个电容,短路还能短刀哪里去! 把其中一个电容拆下来,再测试!OK不短路了 (就是中间那颗电容,罪魁祸首)!到料板拆个大小差不多的电容,装上去,把电感还保护点补上!插电试机,这次的待机电压是0.012A,开机屏幕亮了!终于搞定!(电容短路为什么烧不出来呢!电流不够大还是电压不够大?)
新手修机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A:
你烧鸡电流是没变,只是调电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烧鸡电流是没变,只是调电压嘛?

电流和电压都有调,先用低的烧,没效果再慢慢往上调!我是这样烧的!

网友:
没有示波是要走点弯路的 ,

网友:
一般 仔细看一下就能看出来  修机器 还是要细心

网友:
金币不足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金币不足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2017-10-21):
一个电容引发的血案,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