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主板拆机不知道好坏 820-3482-A 看表面无修

楼主(2017-08-27):
苹果一体机主板拆机不知道好坏  820-3482-A   看表面无修   之前是外壳损坏  主板拆出来放那放了一段时间。  我朋友才想起来有这么一块板。。现在这处理。。。懂行的人给个差不多的价!    附图。。。           QQ 83838615  13336936705

灰有点多。。。。。表面。。。  主板没修过!

网友:
其实主板成色挺好的。。。  就是灰多。。放的时间比较长!

网友A:
楼主明盘说下价格   准备多少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明盘说下价格   准备多少出啊

苹果的配件。。我也是个瞎子。  你觉的多少能赌。。就行了。。    我朋友在收破烂那拆的。。。外壳铝的没要。。只把主板拆回来了。。 CPU I5的之前卖了900  主板一直放着。。至少放了。6个月     前些天才想起来有这块主板。。。       一体机屏坏。外壳坏。。。主板无伤。。。  由于没办法测试。。。才一直放着。。。     东西还是我朋友的。。  你出了多少我回头还要问问他的意思。。。毕竟是他的东西得他点头。

网友B:
我有台苹果笔记本  CPU温度超级高  风扇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C:
主板 成色还是不错的  可以修复的  小伙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 成色还是不错的  可以修复的  小伙加油

主板可能全好都有可能。。。  当时坏的是壳和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台苹果笔记本  CPU温度超级高  风扇都换了还是不行

遇到过类似的 一干活就大风量高温 然后就降不下来了只能关机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