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开机不显

楼主(2017-08-27):
            Y430开机不显,上电电流0.23,这种情况,好多供电都没出来,习惯性的到论坛看下有没通病什么的,有个跑0.3的刷BIOS好了,好吧下个BIOS备用,拆机,待机BIOS第一脚有3.3V,上电测CPU无电压,内存1.8V,先刷个BIOS吧,刷完上电,无果,此时想到有时主板电池没电也会这样,这么老的机子了,主板电池电压低的可能性蛮大的,测吧,1.4V,换个电池,上电一路狂奔,亮机

网友:
厉害了大神。直觉修机。就服你们这样,感觉哪里不对,干完就好的

网友:
的确,部分机器bios电池没电会引起不开机问题的,直接还是蛮准的

网友:
AMD 遇到比较多 cmos电压低导致不加电或加电不显,intel相对很少很少的吧?

网友:
哈哈哈哈,楼主捡到死鱼了 恭喜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