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 板号NA-A043

楼主(2017-08-27):
型号E431 板号NA-A043  公共点无电压,保护隔离没过,看图,我不太会发帖,不知道对不对,求指点一下我该查哪里,谢谢

网友A:
+B有短路吧。看维修电源指示灯会不会时不时闪一下。

网友B:
典型的 仁宝的点火回路 ,联想上用的多

网友C:
这主板19V电容易坏  ,先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 仁宝的点火回路 ,联想上用的多

您好,我也怀疑仁宝点火回路,但是下面的信号都正常,为什么就是不会分压?能不能指点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B有短路吧。看维修电源指示灯会不会时不时闪一下。

没有短路,不会闪烁,没思路了,感觉没有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主板19V电容易坏  ,先看看吧。

19V电?请问在哪里?能不能教教我

网友D:
我的裸机能显示,可是装到里面就不显示了啊......................

网友E:
+B有短路吧。看维修电源指示灯会不会时不时闪一下

网友F:
慢慢查,总会有结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慢慢查,总会有结果的

谢谢您,修好了是PQ304坏了。后来123脚跟4脚有二极管体值,估计是有点通路了,然后给了G级上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B有短路吧。看维修电源指示灯会不会时不时闪一下

谢谢您,修好了是PQ304坏了。后来123脚跟4脚有二极管体值,估计是有点通路了,然后给了G级上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裸机能显示,可是装到里面就不显示了啊......................

看看是不是哪里没有装好,是否短路了,还有不显示要看电流是多少。

网友:
换第一个MOS管看看

网友:
谢谢您,修好了是PQ304坏了。后来123脚跟4脚有二极管体值,估计是有点通路了,然后给了G级上拉了。第二个MOS管坏了

网友:
希望 借你的结果能修好我的机器

网友:
修好了就好,其实看图就知道,正常是会分压的,肯定有电压串了。

网友(2020-04-12):
干货满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