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g41c-m lx rev:1.00g 跑码 do 9b 不动

楼主(2017-08-27):
华硕主板型号是:p5g41c-m lx  rev:1.00g 开机跑码 d0 9b 就不动了。此板支持二代内存,三代内存。先换内存不行。就用三代假负载测量必备的内存条件吧。系统管理总线,有二组电压正常是3.3v.有一个为1.4v。明显不对哦。找到内存供电这部分后。因为华硕主板通病有排阻容易虚汗或者坏的可能。先风枪加热后。测量电压有了。接上内存,亮机了。我的维修方向是,个人经验加理论想结合。

网友:
华硕G41跑D0 98卡住的病因很多,IO损坏,BIOS边上的822排阻,SMBUS总线,时钟芯片损坏,CPU外频设定与北桥外频设定不一致等等,都会造成这样的故障。

网友:
这种主板现在是越修越少了,,谢谢楼主分享,以后好秒杀………

网友(2017-10-14):
路过学习,楼主辛苦了,顺便借楼刷个下载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