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X2011 CPU FAN 报错已修复上图。

楼主(2017-08-27):
       联想THINKPAD X2011 CPU FAN 报错已修复上图。,此机风扇控制和检测部分被上家改的不成样,最后还直接飞5V过去,拆开看了,掉件了,补上,再重新换个风扇就好了。上图

网友:
飞线和打油可以了

网友:
飞线开机不报错吗?你是从哪个点直接飞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