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5s距离感应失灵了。

楼主(2017-08-27):
5s 光感距离感应失灵了 不是排线的 问题 好像是主板的问题 哪位知道是那出问题吗?
主板

网友:
既然排线没有问题,可以对座子打值看看。

网友:
对地打阻值看前像头排线座,有没有不正常的短路和开路,然后测量光感供电。

网友:
路过,学习了,多谢分享经验

网友:
我的也是,不知道怎解决,aaaaaaa

网友:
既然排线没有问题,可以对座子打值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你换过外配吗,先排除外配问题!!!

网友:
对这图纸打阻值,看哪里断线或者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