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H61掉电维修

楼主(2017-08-27):
一块映泰H61, 一上CPU就掉电,拿下CPU风扇一直转。按时序一步一步来,查内存供电1.5V正常。桥供电1V正常。总线供电1.8V正常。查到TQ2、TQ3这组上下管没电压。因为没有图纸,也不知道是什么电压,感觉这组合跟技嘉H61一样。给旁边的Q27管子转换为VTT_PWRGD电压用的。总之先修理出来吧。查得与下面的八脚芯片相连,量条件1脚和5脚均12V电压正常。7脚1.1V开启正常。2脚没输出4脚有10V输出,好吧,芯片坏了。一看是FP6326型号的芯片。感觉就是映泰专用芯片。手头实在没有这个芯片,只好上论坛看看各位大神有什么可以代换的介绍,一看RT8105可以代换,呵,这芯片我多到放不下啊。立马找了一个更换,
开机不掉电了。复位3.3V也有了。跑马亮机。维修结束。

网友:
大哥 你修的这个供电才是总线供电,1.8V是pll供电

网友A:
总线供电没出来,对1.8V锁相环供电

网友B:
FP6326  料板多得是。做维修料板多才好修。像T04 7002  1A 1P这类小三极管你不可能备新件吧。还有822 排阻等等

网友C:
一般H61,要是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VTT供电这三类供电丢失,都是上电后就掉电,不再二次触发上电。VCCSA和VCC_PLL电压丢失就不会这样。

网友:
看到掉电一般麻烦,楼主老司机了,确定问题很快啊。

网友:
缺电压最好修了,额,除了CPU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线供电没出来,对1.8V锁相环供电

好吧,我一般只量电压,倒没怎么注意去看名称,都是凭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FP6326  料板多得是。做维修料板多才好修。像T04 7002  1A 1P这类小三极管你不可能备新件吧。还有822 排阻 ...

我倒很少见到这类芯片,一般技嘉华硕板子比较多,常见也就RT系列和APW系列的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H61,要是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VTT供电这三类供电丢失,都是上电后就掉电,不再二次触发上电。VCCSA ...

谢谢,涨见识了。维修这么久还没去注意到这些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涨见识了。维修这么久还没去注意到这些细节。

大部分都这样,但也有小部分是不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