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61-UATX掉电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7-08-27):
首次开机正常,半小时后掉电,掉电后不触发。放电后再开不到几秒就掉电,又不可触发,求大师指点

网友:
感觉有元器件不良,刷BIOS  式以下

网友:
掉电后不再触发,测了下待机条件和开机电路,看看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
不触发的查下条件呗。是不是哪个待机条件不稳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