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8-27):
朋友拿来一台主机说风扇不会转,闲聊几句过后就动工,首先检查电源正常。那就拆主板出来检查电路了。拆出来先查RTC电路,量电池0.16V,拆掉更换电池后1.7V不正常。量电池有3V。那就是被拉低了。记得这种联想板一般都有图纸的,要是有图纸那就省了大把跑线时间。上论坛查有图纸,下载图纸打开。 查电池经过一个电阻到D2的一输入端,另一输入端由待机电压直接供给。拆开D2后,电池到D2输入脚有2.8V正常,更换D2管子后故障依旧,那就是D2输出端后级拉低了。查输出端产生3V_BATT电压直接传给桥。经过3个电容。要嘛电容拉低,要嘛桥拉低。只能先拆电容了。拆第一个C2733电容后,上电池有2.8V了正常。在触发风扇转了。维修结束。由于修好了给朋友装上去带回去了,就没有详细照了。该电容在电池边上,有编号。

网友:
一般拉低电池电压的都是贴片电容漏电导致

网友:
一般拉低电池电压的都是贴片电容漏电导致,这个说的很正确

网友A:
VBAT电压被拉底了,C2733电容对地漏电。

网友B:
我怎么遇到的都是82801拉低的呢。。。。。。。。。。。

网友C:
新手学习了,最好来个实图,圈出故障零件,这样方便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遇到的都是82801拉低的呢。。。。。。。。。。。

早知道把电容都拆了,听你这么一说感觉后面还会返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VBAT电压被拉底了,C2733电容对地漏电。

只要不是桥坏了,都好说,最怕桥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新手学习了,最好来个实图,圈出故障零件,这样方便点

下次我会的,朋友的机子比较急用,就没来得及拍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只要不是桥坏了,都好说,最怕桥坏了

G41的南桥还是很好换的啊,最近换H61的桥有点头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G41的南桥还是很好换的啊,最近换H61的桥有点头大

.....你也太努力了吧,我一般修电路就好,要换桥直接让客户换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也太努力了吧,我一般修电路就好,要换桥直接让客户换板子了。

电脑城不好的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次我会的,朋友的机子比较急用,就没来得及拍照

如何的头大啊,说来听听。。。。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也太努力了吧,我一般修电路就好,要换桥直接让客户换板子了。

如何的头大啊,说来听听。。。。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只要不是桥坏了,都好说,最怕桥坏了

82801GB的南桥还是挺好换的吧,锡球都大,钢网很多很多,植起来应该很快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82801GB的南桥还是挺好换的吧,锡球都大,钢网很多很多,植起来应该很快的。

我得了一种一想到要植桥就浑身没劲的病

网友:
新手来学习学习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得了一种一想到要植桥就浑身没劲的病

高端板可以植球维修,因为利润高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高端板可以植球维修,因为利润高点。

笔记本的就有利润,一般主板的植桥的话的确得看高端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的就有利润,一般主板的植桥的话的确得看高端板子

是的,笔记本现在利润也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