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不开机,无后置照相闪光灯,触摸不灵

楼主(2017-08-27):
维修步骤:
① 客户描述不开机,加电漏电200ma。排除外配用单板开机,发现WIFI芯片发热明显,直接拆除WIFI不漏电,故更换新的高温WIFI
② 正常开机后做全检,发现无后置照相无闪光灯。直接动了2.85V保护管,更换后故障依旧。(之前修过一台无闪光无后置的,直接更换2.85V保护管解决。这次就没有测量座子阻值,下次一定要注意。)
③ 于是测量后置照相座阻值发现12脚跟30脚阻值断开,且都通往闪光灯IC
④ 直接拆除闪光灯IC,测量底部阻值正常。重新更换新的闪光灯IC,照相跟闪光灯正常。(快克2008直风,350°打风扇,40秒左右吹下)
⑤ 客户手机屏幕中间有一小块不灵,拖快的没事,拖慢一点就掉。于是先更换新屏幕依旧。就直接动了黑触摸,更换新的解决。

网友:
这手工必须的扎实啊,不然动这么多东西,好险啊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最近大学习手机怎么维修,看着楼主的经验,感觉有学到了一点。

网友:
没有弄过手机  零件太小了   手抖就麻烦了

网友:
可以呀  先记下来了  初来学习 多多学习学习

网友A:
打风扇你用的电脑里面的USB风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风扇你用的电脑里面的USB风扇吗

就是那种维修主板的夹具,下面加一个小风扇,改装成一体的。下次拍个照片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风扇你用的电脑里面的USB风扇吗

哦知道了 就是上面加热下面降温 对吧

网友:
告诉你个小技巧。6代如果2.85V没有前后都照不了像。如果前能开。直接跳过照相供电管。

网友:
没弄过手机 不过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