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刷机出现错误9,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7-08-27):
在白苹果界面就重启,重启了后就又进入DFU模式了,itunes就提示出现错误9了 ,求大神搭救啊

网友A:
报错9 硬盘问题(可能性比较大),不排除硬盘供电、码片、CPU、板层。刷到三分之二报错是基带通讯线路问题

网友:
按照楼上大神说的测一下,如果是摔坏的机器,先测下码片数据线,或许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错9 硬盘问题(可能性比较大),不排除硬盘供电、码片、CPU、板层。刷到三分之二报错是基带通讯线路问题

硬盘还有几个偏置电阻呢都有可能

网友:
进度条没走就是CPU到指纹码片断线了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个码片坏了的,换硬盘写底层都不行,最后换码片好了

网友:
刚才我修了一个你这一样的6S 摔的,目测显微镜下看到WIFI边上逻辑码片被壳压破了。更换解决。

网友:
报错9 硬盘问题(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