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40E9FBD

楼主(2017-08-27):
这电视接手后,客户说是图像发黑有重影,慢慢的显示图像,我拆开后,发现数字板的,MCU芯片被人焊过了,应该是刷过程序了,逻辑板换了还是一样,这样的问题有遇到过的吗,难道是屏坏了?
这个和MCU程序有关系吗?

网友A:
屏坏的可能性占80%,显示器就有好多这样的问题都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坏的可能性占80%,显示器就有好多这样的问题都是屏坏了

没碰着,看着看着就这样了,屏也坏呀?

网友B:
我遇到过也没有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也没有搞好。。。。。。。

屏幕玻璃面问题就没法弄了,这个是不是屏幕边条电路问题,或者是屏幕边条连接的黄色软排线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坏的可能性占80%,显示器就有好多这样的问题都是屏坏了

坏是很正常的呀。现在屏坏的不要太多

网友C:
早期的TCL液晶配的三星屏是维修员的硬伤,尤其是新手在发了大量财力还不能解决问题,最后弃修,所以遇到TCL配三星屏出现图像异常之类的9成以上上是屏坏,而且修屏处无法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早期的TCL液晶配的三星屏是维修员的硬伤,尤其是新手在发了大量财力还不能解决问题,最后弃修,所以遇到TCL ...

原来是这样呀,三星的屏幕都这样吗?新生产的也这样吗?

网友C:
主要分部在2010到2014这段 40 48 50热机图像上下后跳动 灰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分部在2010到2014这段 40 48 50热机图像上下后跳动 灰屏

以后生产的就没事了?以前的就不行,老出现问题吗

网友C:
后期的屏相对质量好了很多,最怕的是零件换了一大堆屏却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期的屏相对质量好了很多,最怕的是零件换了一大堆屏却坏了

对呀怕的就是这个,弄了一大堆配件也没搞好,屏的问题就完了

网友(2018-05-10):
这个是屏幕问题,维修价值不高了

网友D:
老古董电视   我有个这电视  友达屏  赔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古董电视   我有个这电视  友达屏  赔钱了

你也遇到这个电视了?也是没修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