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好多年没遇到过 华硕X550J 板号X550JD 2.0奇葩问题

楼主(2017-08-27):
做了好多年没遇到过 华硕X550J 板号X550JD 2.0奇葩问题,来的时候刷BIOS亮了 装机,亮一下就黑了,一个一个拆排除是插硬盘引起的,把硬盘外接是好的,用我们的一样,故障就是每次重新刷BIOS就可以亮机,一直开都一直亮,只要插硬盘就亮下黑了就开不起了,就烧了BIOS程序了,需要重新刷写,一直循环,南桥换过,BIOS芯片换过,BIOS程序分离过,想不到其他说明问题引起的了, 插光驱也一样故障,供电正常,求助大神给点思路,是CPU坏了吗?

网友A:
有没有看过硬盘供电啊,供电管有没有击穿啊 ,耦合电容有没有短路

网友B:
电池没电也会这样,因为你每刷一次,都初始化一次bios程序

网友C:
总线故障,总线上有其它的接收另件是坏的没清除掉,反倒损坏bios程序。

网友D:
u可能性比较大,这个换u的话就没什么价值了

网友E:
                                     也可能是BIOS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可能是BIOS芯片坏了

换了的大哥 ,你看我写的嘛,很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看过硬盘供电啊,供电管有没有击穿啊 ,耦合电容有没有短路

测试  供电正常 示波器打了 ,电容正常,就连光驱也一样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没电也会这样,因为你每刷一次,都初始化一次bios程序

CMOS电池有电,只要插硬盘就坏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u可能性比较大,这个换u的话就没什么价值了

我觉得也有可能 ,只是太奇葩了,每次刷了不插硬盘随便点,插硬盘就坏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线故障,总线上有其它的接收另件是坏的没清除掉,反倒损坏bios程序。

我觉得就是楼下哥们说的一样,CPU问题,现在新机子不好修啊

网友:
楼主想这样的问题不太好弄,我建议换版,问题太多了

网友:
楼主想这样的问题不太好弄   直接换板子

网友:
楼主修好了能不能分享下 让小白学习学习

网友:
这样的问题 。我是修不好  。路过我学习下

网友:
楼主技术好,我可能修不好的。分享下

网友:
这修的东西也有点多啊,板载的cpu就是不好搞

网友:
折腾这么多    主板修好还能稳定吗

网友F:
硬盘分区问题,  你把硬盘重新分区就好了,我遇到过一个华硕的一体机,就一进系统重启就不亮,刷BIOS就亮 反复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硬盘分区问题,  你把硬盘重新分区就好了,我遇到过一个华硕的一体机,就一进系统重启就不亮,刷BIOS就亮  ...

用我的也不得啊,我的硬盘都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硬盘分区问题,  你把硬盘重新分区就好了,我遇到过一个华硕的一体机,就一进系统重启就不亮,刷BIOS就亮  ...

换的新硬盘也一样,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C:
.......... 按他说的是CPU坏,你就找个CPU换上去44。
管他怎么说,重要的是你自己,要把这故障的原因找出来,那样才有意义~,
发个半截子的求问帖,对技术一知半解的,一点意义都没有。
..................

hyy

网友(2018-08-02):
按桥试试。压桥试一下是不是桥的问题呢。

网友:
现在正在碰到和楼主一样的机子。。。刷机就亮,开机就黑,

网友:
的确很奇葩的故障   我这种故障搞的人老壳痛

网友:
到底是啥啊

网友:
确实挺奇怪的,真的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这款机器 bios老爱坏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 按他说的是CPU坏,你就找个CPU换上去44。
管他怎么说,重要的是你自己,要把这故障的原因找出 ...

如果你知道u多少,你就会??????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知道u多少,你就会??????

关键是你遇到这问题会怎么办?呵呵

网友:
奇葩故障,等待解决结果

网友:
装硬盘就丢BIOS真没没遇见过

网友:
我只想知道这个奇葩问题最后有没有修好,好让我们下次遇到了有个参考啊

网友:
桥一般不会烧东西 还是先看看供电

网友:
碰到过BIOS  用UEFI 模式正常  改传统模式后重启不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