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3B 开机掉电小修

楼主(2017-08-28):
型号:华硕 X53B
版号:VRL60 LA-7325P REV:1A
故障:触发后三秒左右掉电

接收同行一台X53B 机器,去掉电池光驱硬盘,插电流表0.02
按开关触发后电流到0.38停留三秒掉电,拆机上图

开机秒掉电,一般都是由于缺少电压引起的,所以拆机后马上
测量各大电感的阻值,没发现异常,触发上电测量各大电感
发现PL204和PL202电感没有电压

查看图纸这个分别是+APU_CORE_NB和
+APU_CORE 电压,是负责给APU供电的
怪不得会掉电,仔细观察了一下电感周围
哇咔,既然发现进水痕迹

张特写

这板正面没一点进水痕迹,竟然线路板后面这个地方进水了
开始清理进水部位,加焊电源IC

都处理好后,触发上电,还是0.38掉电,
看来不是这么简单的清洗下就好的活,
查看了一下CPU电源IC,发现这个IC不
常见RT8870A,都没接触过,查看了
一下图纸

测量了一下脚位的电压,32,33脚5V,26脚 5V,
2脚3.3V,6脚无电压,COMP和BOOT电压都正常
由于对这个芯片不太熟,手头没有这种IC,CPU又是
集成的没法更换试试,没思路正准备买个RT8870A
来试试时,发现RT8870A 1脚RBIAS正常应该连着一个100K
电阻接地,而板上却没了,翻看前面拍照的图片,发现没清洗
前是有的,可能腐蚀了,清洗时掉落了,找了个100K的电阻换上
插电触发,电流马上欢快的跑到1.2亮机,这时测量PL202和PL204
电压分别为

最后上亮机图

谢谢各位迅友观看,有分的加点分,没分的喝个彩!

 会员15095792元2023-7-19 00:24

网友A:
楼主对这种芯片  不熟悉都知道量哪儿!!!  楼主怎么做到的

网友:
rbias是个什么脚位信号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这种芯片  不熟悉都知道量哪儿!!!  楼主怎么做到的

楼主文章中说了他也不了解,只是维修的时候心细,发现了这个电阻没了,安装回去亮机了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下次修到就可以参考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这种芯片  不熟悉都知道量哪儿!!!  楼主怎么做到的

有图纸和点位可以查呀

网友:
楼主心挺细的,维修还拍照,看来以前是吃过亏的。

网友:
有图纸点位的进水板还是好修哈!

网友B:
楼主就是心细,拍照就是有这点好处呀,可以和清洗后进行对比,哈哈

网友:
给力啊不过还好你当时拍了照片要是没有拍照还真要订芯片了估计呵呵、

网友:
这芯片确实少见,新款机吧。只能说明楼主细心。

网友:
下次修到就可以参考一下了。。。。。。。。

网友:
确实  给机器拍原始裸照有很大的好处

网友:
进水的机器   必须要细心的哦

网友:
我也要学师兄这样做了,先来张色色图了,好把握点,万一掉件了,就不好搞了!

网友:
还是要细心呀,不然就不好玩了。

网友:
楼猪  你这分析的透彻

网友:
给机器拍原始裸照有很大的好处  看得清楚  维修技术不错蛮

网友:
这个掉电是CPU没有供电引起的吗

网友:
只要不是亮机掉电,修好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亮机掉电的话修好的可能性就不是很大。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下次修到就可以参考一下了

网友C:
1脚电阻有什么用?不就是下拉都嘛 还有其他作用?

网友:
已经加分

网友:
楼主很细心,学习了,很不错的经验,下次修到就可以参考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脚电阻有什么用?不就是下拉都嘛 还有其他作用?

RBIAS是偏置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就是心细,拍照就是有这点好处呀,可以和清洗后进行对比,哈哈

严重进水机在清洗以前都要拍高清照,不然万一没点位,找个电阻能花你半天时间

网友:
进水的毛病有时候很难查 你看的很仔细了 值得称赞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图文并茂,其实这种供电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啊。是我就修不出来了

网友:
楼主修机很细心,不错,技术牛,图纸加点位立马解决故障

网友:
有太阳的都是大神     膜拜一下

网友:
进水机处理前 拍照是个好习惯哦,值得借鉴。

网友:
老司机,对楼主的景仰如涛涛江水,,,,,

网友:
维修之路要细心  可以了

网友:
看来细心很多时候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洗澡前拍个照

网友:
写的不错,有图思路清晰华硕机子不太好修

网友:
进水的地方还是要细心清理,看那些原件氧化了,不能一刷子刷过去了

网友:
高 实在是高!!!!!!!!!!!!!!!!!!!!!!

网友:
好,加分表扬,修得不错。。。。。。。。。。。。。。。。。

网友:
进水机器还是挺好修的,一般主要故障比较明显,

网友:
很细心,进水清洗之前不忘记拍照 这样少走弯路 良好的维修习惯值得学习

网友:
我以前修进水机就直接洗板了 现在看了你的帖子发现之前拍一张照片这样会更好

网友:
分享是种美德,不过我权限不够 不知道怎么提升

网友:
1脚什么作用,楼主真是细心啊!学习了

网友:
头一次见华硕的主板竟然用仁宝的主板

网友:
洗的劲太大了 把电阻弄掉了 要是没拍照又得找好久了

网友:
百度上大多能找到芯片上大多能找到引脚定义

网友:
进水导致的问题 现在最爱修进水机

网友:
维修需要心细。不错,学习了。支持楼主。顶你。。。

网友:
这个要收藏,图文并茂,这个要收藏,图文并茂,这个要收藏,图文并茂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触发到这个电流一般都是缺供电 如果是进水机直接看芯片供电容易腐蚀

网友:
供电问题。要仔细查上电时序。cpu供电最麻烦的了。我每次都找了很久脚位定义。

网友:
CPU无供电,进水腐蚀造成的!

网友:
楼主很聪明,清洗之前先拍照,不然又要走弯路了,加分支持一下原创。

网友:
这款机器 开机速度 还有运行速度不敢恭维啊 唯一的好处就是AMD的 有利于维修人员

网友:
挺细心的 进水机清洗之前先拍个照 这招挺好 受教了哈

网友:
掉电有的时候很好修,有的时候难修,进过水的一般看那个芯片腐蚀了,或者点断线了

网友:
华硕的图纸和点位不好找啊 感谢 楼主分享

网友:
维修细心点 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
有时候我怕修CPU供电的,好多没有修好的

网友:
rbias这个脚位定义看来只有查数据手册才知道它的作用了。

网友:
以后可以借鉴学习学习了,多谢分享

网友:
哇,清洗前拍照,又学了一招,之前我怎么没想到呢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怕洗的时候掉东西

网友:
这个机器我目前遇到两台了,不算通病每次故障都不一样问题很多。

网友:
楼主我的板子也是这样的现象但是有时侯还不上电会是他的问题么

网友:
亮点就是,维修之前拍了图片,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心挺细的,维修还拍照

网友:
我喜欢清洗前拍照留恋,然后处理,不然掉了都不知道是啥东西

网友:
RBIAS 外部偏置电阻; 是不是用来设置开关频率的。

网友:
这个是掉了 还是被人拆了 谢谢分享楼主
鑫茂电脑
清洗时掉落的
详情

网友:
可以哟,有时候确实是清洗时不小心把腐蚀的小部件给搞不见。所以还是要小心点。

网友:
这个是掉了  还是被人拆了  谢谢分享楼主

网友:
那个英文虽然没见过但是我估计应该是TON脚进水好像坏的最多的就是这种问题。

网友:
加分支持你,幸苦了,字不够了,……

网友D:
1脚RBIAS,这脚是干什么用的,,有大神分析一下吗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点位2分放出来,,嘿嘿

网友A:
请问楼主   32  33 不是那个检测脚位吗 ? 怎么是5V电压呢   。。。 求解释  谢谢诶

网友:
这种机子我碰到过,不过桥都被烧坏了,

网友:
大神,32脚和33脚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楼主我遇到和你一样的现象的,,但是是桥空焊造成的

网友:
ASUS都要看点位图,能修好...................................佩服

网友:
现在维修电脑要是没有图纸修起来就费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脚RBIAS,这脚是干什么用的,,有大神分析一下吗

偏置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掉了  还是被人拆了  谢谢分享楼主

清洗时掉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   32  33 不是那个检测脚位吗 ? 怎么是5V电压呢   。。。 求解释  谢谢诶

图纸上有最好的解释

+5VS经过PR256 10K电阻上拉到32和33脚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要向楼主看qi

网友:
进水机器有时候就是真的麻烦,不小心就不知道什么掉了。

网友:
多多积累经验 。。。。。。爱拼才会赢两分 积累经验

网友:
楼主有思路,有图纸就是好    学习了????????????????????????????

网友:
师傅的维修思路清晰,检修过程写的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