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240 通病维修,教你不花钱解决通病!》》》》》》》》》

楼主(2017-08-28):
型号:联想 C240
版号:VBA20 LA-9303P REV:1.0
故障:客户描述为开机掉电

客户送来一台联想C240机器,说是开机掉电
接上电流表开机,正常进入桌面,客户在这里
用了半个小时都正常,因为客户没带自己的电源
所以他怀疑是电源坏了,为了不麻烦跑来跑去就
让我买一个电源,从隔壁配件店拿了个电源,客户

让插上再开机试试,开机走到进度条,忽然就关机了,
再开不通电了,接自己电流表,发现待机0.01,触发0.02掉

客户说就是这种毛病,跟客户说这种毛病不好查
让开单留修,拆开机器

把主板拆出来,在外面点竟然又神奇的恢复正常了,
再怎么开关机都没任何问题,怎么办,只能再装上测试喽!
装上再次开机又恢复成触发0.02掉电,怪哉,再拆吧,不对
等等,把屏线和硬盘线都先去掉试试,当拔掉硬盘电源线时
,机器可以触发了,奇怪,硬盘电源线影响触发,难道有短路?
仔细观察硬盘电源线,竟然让我看到问题所在

接硬盘这头烧了鼓了一个包,测量红线和黑线短路
怎么办,这种线这里也没有呀,开动脑筋想了一下
不就是一个SATA 电源口吗,废电源不要太多,马上
就地取材

接好线再次开机,已经没有问题了,烤鸡半天时间通知客户取机

这个问题陆续已经修到四台同样问题,看来联想留这个BUG是给我们
送钱来的

谢谢各位迅友看帖,有分的加点分,没分的喝个彩!

网友:
我遇到的是卡xp logo ,一摸sata线烫手,果断用台式机sata电源剪断接上,10分钟修完

网友:
是的,这款机我修过几台啦。都是线烧还。不懂啥缘故造成的·。

网友:
联想一体机的硬盘供电座子出这种问题的还真遇到过几个了。LZ的分享必须送分。

网友:
通病 就是好啊,下次看到,直接秒杀了。

网友:
这机器修到4台算是通病 硬盘线烧坏了

网友:
还有这种通病啊!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这好像是联想一体机通病好多连硬盘都烧坏了

网友A:
这货绝对是通病。店里的坏电源的SATA线快被剪完了。

网友:
这机通病硬盘线老师机应该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货绝对是通病。店里的坏电源的SATA线快被剪完了。

"快被剪完了“这个是亮点,那你真得写份感谢信给联想

网友:
我遇到过两台都烧得胡啦,也是这样改给客户,机型就忘了,但这样的线就是有问题

网友:
联想的 硬盘线  不至这个型号吧, 很多机器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看来想搞维修不仅仅要有技术,还要细心啊

网友B:
确实是个通病,一般都是买一个一体的插头,直接改线不容易收到钱啊

网友:
遇到几个了

网友:
改的可以啊

网友:
这个活我碰到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个通病,一般都是买一个一体的插头,直接改线不容易收到钱啊

线改在里面,客户看不到的,照样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太萌萌了这算是通病吗百年不遇到一台

百年不遇一台只能说明你修机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