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修过MS B75MA-P45不能触发,求救

楼主(2017-08-28):
V星B75MA P45不能触发,量过RSMRST#3.3V正常,参考了论坛大神的帖子http://www.mbweixiu.com/561.html,他这个是BIOS参与触发的,BIOS有3V,我这个BIOS的3V没出来,我也不知道这个板是不是BIOS参与触发,要是一样参与,那出来BIOS供电的开启信号是在桥,SLP-A#-PCH-R这个信号出来才会有BIOS供电。

根据大神说的,我量过:经检测各大待机条件都正常,再仔细检查桥深度睡眠下需要唤醒的4个必须的高电平信号,情况如下:
  DPWROK:3.3V,正常;
  SLP_SUS#:3.3V,正常;
  SUSWARN#:3.3V,
  SUSACK#:0.55V,(阻值460)

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你搜下徐总H61开机电路分析。时序差不多的,可以参考。另外V星板ATX_5VSB转5VSB那个p6p03容易坏

网友A:
6789系列芯片组(H61,HM65,H67,B75,H81,HM87,HM97)待机条件:11个

VCCRTC、RTCRST#、SRTCRST#、32.768K、VCCDSW3_3、DPWROK、VCCSUS3_3、BATLOW#、RSMRST#、DSWVRMEN、INTVRMEN            查一下         除了BATLOW   笔记本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789系列芯片组(H61,HM65,H67,B75,H81,HM87,HM97)待机条件:11个

VCCRTC、RTCRST#、SRTCRST#、32.768K、 ...

先说声谢谢。你列出的全量了,都是高电平。除了晶震,没有示波器看不了,量过两脚有压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说声谢谢。你列出的全量了,都是高电平。除了晶震,没有示波器看不了,量过两脚有压差。

那测试  开关跳变信号  开关到IO到桥   桥到IO 到绿线!               这板子  我好想修过   BIOS好像没参与触发;你若修好告诉我一下!

网友A:
BP45脚 SUSACK#    BU46脚 SUSWARN#        这2个信号 如果不确定   可以  试试  直接上拉  断开IO那边!                 看技嘉的设计  用的是3VDUAL_PCH  上拉           应该是触发前就应该是高电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P45脚 SUSACK#    BU46脚 SUSWARN#        这2个信号 如果不确定   可以  试试  直接上拉  断开IO那边!   ...

你说的这个信号也是有的,3.3V。我加焊过桥,能触发了一次,关了又不行了。现在我都开始怀疑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信号也是有的,3.3V。我加焊过桥,能触发了一次,关了又不行了。现在我都开始怀疑是桥坏了。

现在是不是桥不发出SLP  信号?    如果条件都正常    不用怀疑  干桥!

网友:
电池有电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