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怎么加电

楼主(2017-08-28):
苹果直接加电就行,国产机加电怎么加。

网友:
自己顶顶,求解答 .
。。。。。。。。。。

网友:
什么意思?不是一样的嘛!难不成还隔空取电?

网友:
可以从主板电池接口处的  测试点 焊线出来的。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不是很清楚,加电就是用直流电源直接给手机通电,正接正,负接负

网友:
电池座能找倒吧。打对地阻值先确定电池正极。然后在电池座附近找测试点。焊根线在测试点上。用鳄鱼夹夹上。如果没有测试点,看电池正与那个大点的原件通焊线上去。注意使用有绝缘层的线哦。

网友:
找到电池的接插件,量下测试点(看电池接插件正负标识),确定正负极,飞线接DC SUPPLY

网友:
找到电池座子判断正负极然后用稳压电源加电。

网友:
用焊锡丝接上正极,负极随便夹个地

网友:
找到电池座子判断正负极然后用稳压电源加电

网友:
有电池的 抠掉电池 在正负处加电 没有电池 找到电池座子判断正负极 加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