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r-5437加电不开机 按按键无反映

楼主(2017-08-28):
14r-5437加电不开机  按按键无反映  加电0.008A   按键无反映  求大神指点  求思路

网友:
提供的线索不够详细呀  最起码的拆机测测待机 什么的是不是有 不过看你这点呀待机应该试出来了

网友:
出来待机了     我待机公共端19V的   现在只有17.多

网友:
图纸也没下来   能给传一份吗?251657002@

网友:
251657002@qq.com  这个邮箱  谢谢

网友:
公共端才17V?

网友A:
我也在修这机器,楼主修好没有,公共点17V多应该正常的,我3V/5V都出来了,公共点就是17V多,不触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修这机器,楼主修好没有,公共点17V多应该正常的,我3V/5V都出来了,公共点就是17V多,不触发

我的也是      但其他机器公共点是19V呀

网友C:
查条件,,,,,不行先刷个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条件,,,,,不行先刷个程序

程序刷过了................一样

网友:
看看待机    有代机 就刷bios

网友:
看来看去还是那些帖子   没得意思   你好好看图吧  没有图就多看看论坛

网友:
待机正常不正常,看看Ec外围条件。

网友:
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涮个BIOS我之前就是这样解决的望对lz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      但其他机器公共点是19V呀

刚刚逛了论坛,公共点17V可以正常开机的,我的桥供电短路,桥坏,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