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0D开机指示灯亮不上电通病

楼主(2017-08-28):
ASUS A40D 上可调待机0.03按开关0.01电源指示灯亮不上电。通病电容问题,换了个大一点的开机正常,测了两天收米。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祝楼主今年发大财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也修过 也是一样问题  没毛病

网友:
这个电容是给那个电压滤波的啊.....................

网友:
什么电路,1.8v供电还是总线供电

网友:
有些机器就是有通病,发出来就好..大家都省得走弯路.

网友:
是桥旁边的电容是不是。。。。。。。。。。

网友:
我遇到华硕的直接就不知道咋修了,没图纸。这个就有点厉害了

网友:
桥供电电容短路了?

网友:
3V 5V供电电容吧,说出来了就说清楚一下撒

网友:
这是钽电容呢,一般很少坏的。是哪里的电容,是什么原因导致不上电呢?

网友:
已经验证  换了此电容  1.2V正常   可正常开机

网友:
好久没接到这样的机器了

网友:
是 不是漏电啊。。。。。。。。。。。。。。

网友:
通病就好,遇的就秒杀收钱。。。。

网友:
1.2v的电容吗?,,,,,,,,,,

网友:
通病  楼主又捡钱了 可以可以..........

网友:
这个通病我没修过 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上次就遇见一个这样的机器,没修好,下次遇见就知道了

网友:
tong病 1.2v电容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通病··································

网友:
ASUS 机器不太好修 看着就头疼

网友:
通病说出来很多人少走弯路,,,,,

网友:
这个机器现在还能见到吗? 15年的时候这个修了 好多好多 加焊南桥就好 都以为是桥问题 无限返修 示波器测量 直接定位这颗电容 容量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