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70 加固态 进系统不认

楼主(2017-08-28):
光驱位硬盘BIOS 都可以识别到 进系统不认 有没有简单的办法 不用刷BIOS

网友:
额,不会是系统不行吧,换了系统没,

网友:
有遇到ACER 的加个硬盘就不行,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楼主可以换个位子啊,要不就换个硬盘

网友:
是不是你硬盘盒子的问题,或者是分区的问题呢

网友:
进系统不识别  BIOS你设置了吗。。。。

网友:
调一下boos呢  看看哪里没有搞好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有些电脑不支持  光驱位置加硬盘的

网友:
楼主可以换个位子啊,要不就换个硬

网友:
硬盘盒子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把机械硬盘放光驱位,有碰到过宏碁的不识别双硬盘。

网友:
不认系统  应该是分区没有分好  UEFI 模式调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