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LUS无时钟无复位

楼主(2017-08-28):
一块华硕主板无时钟无复位 测得主板的两个pg都有 bios也刷过 还是没好   请大家指点下 谢谢

网友:
可以做一下桥了

网友:
测测25M晶振起震没有。最好用示波器看看有无波形。

网友:
台式机主板很少修了 都是坏了就换  没多少钱

网友:
这种只能按时序来吧     通病的少

网友:
所有电压都出来了没有,如果少一个电压也会没有时钟的

网友:
可以加焊下桥看看,看看会不会出时钟复位了

网友:
先看25m晶振,再看桥的工作条件,最后干桥

网友:
可以测量一下晶振也没有起针,加焊桥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