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9AL不触发

楼主(2017-08-28):
一台同行拿来的E49AL通电 有待机不触发  拆机一下被修的一塌糊涂 心里凉了半截 测得3 5 V正常 各电压 EC 都正常 发现 BIOS被动过从新刷了个BIOS 一通电 尼玛 大短路,顺手一摸主板 我擦烫 起泡了 最后附上 BIOS 和故障图吧 希望能帮到你们

网友:
为什么之前没有短路!运气不错自动出故障点

网友A:
同上为什么没刷bios之前不短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上为什么没刷bios之前不短路呢

后继短路吧 开始没上电 当然 看不出来了

网友:
厉害了学习了,怎么找到那个电容的呢?

网友:
迅维网自己的BIOS就不要再次上传。

网友:
烧鸡大法烧出来的么?楼主都因公负伤了

网友:
一般这个地方爱进水受潮,是容易坏

网友:
楼主这个是一接上电就短路还是触发之后才短路的呀?可能刷了BIOS才能触发,短路才显现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