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V4.0自动上电

楼主(2017-08-28):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机器,说关不了机,我测试了下,通电主板自动上电,触发下开关正常显示,按下开关关机,主板不断电,刷了BIOS,检测了IC都正常,实在找不到问题了,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换IO芯片,Intel平台插排插自动上电的,多半是IO的PSON引脚出了问题,当然要是你会改,可以把PSON断开,用SLP_S3加三极管去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IO芯片,Intel平台插排插自动上电的,多半是IO的PSON引脚出了问题,当然要是你会改,可以把PSON断开,用S ...

好了,换了IO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了,换了IO好了谢谢。。。。。

好的,修复就是件美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插电自动上电还是蛮常见的,有时也可能是COMS里面的电源模式设置问题。。先软后硬,哈哈

网友:
可以从PO入手呀,最好能有电路图。如果修好了,希望楼主也能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