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IPHONE6s 一调声音大小就掉电

楼主(2017-08-28):
接修IPHONE6S   客户说看电影一会就没声音了 有时还黑屏,需要再开机。
上手检修一下,有时调声音大小 时有声 时没有  还会掉电。
拆机一看刚换的尾插,  问客户是不是刚修过。  他说之前不充电了 ,
找小店换过尾插排线。  拆尾插一看 导电海绵沾在外放上一点。一量还是导电的。
去除导电海绵。没在出现故障,一切正常。
这人为问题感觉要非常感谢之前换尾插的师傅了。让我有机会赚点小钱了。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没有遇见过  应该小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 是不是不能当 客户面前修啊   要不然客户 不给钱咋办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捡了个宝,上家师傅没装好!

网友A:
这种客户不错,不找上家麻烦,不然别说你换尾插了。
有的,就算你给客户装个路由器,卖他个鼠标。到时候电脑出问题,都来说是你的东西引起的弄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客户不错,不找上家麻烦,不然别说你换尾插了。
有的,就算你给客户装个路由器,卖他个鼠标。到时候电 ...

遇到你说的这种客户直接不伺候就行,没办法

网友:
长见识了,这种情况还真没有见过

网友:
这样的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