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c4030开机不显

楼主(2017-08-28):
这个机器拿来大短路秒杀 过了一个月返修开机不显 刷bios 加焊cpu无果 各小电压正常求大神。。。。。。。。。。。。。。。。。。。。
刷BIOS

网友:
什 么 也 没 说 这个要怎么判断呢

网友:
说的不详细,先测试每个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复位有朩有,这种情况拆外设试试

网友:
独显还是集显,别的试过了没?有北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