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终结联想C240一体机白屏 通病

楼主(2017-08-28):
网上看很多人遇到遇到C240白屏的都没解决,我就把他共享出来,
今天接到客服拿来的说是白屏  ,重点查+LCDVDD          万用表测量3.3V ,很多人查到这里会觉得正常,那你就错了,这是一体机不是笔记本,正常应该为5V才对,我这人比较懒,直接吧Q33的1脚和3脚连起来,完美收工,如果觉得用得上记得加分,加分不扣分

 会员11606892元2023-1-4 11:30

网友:
欢迎大家指导和学习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

网友:
如果再详细点加上图就完美了,你把脚连起来我都不知道干嘛,不过还是要感谢分享

网友:
屏供电没出来?直接吧5V飞过去吗?

网友:
能搞到钱就是最好的

网友A:
+vsb电压应该为19伏吧,所以注定Q33要完全导通,+LCDVDD必须为5伏。

网友:
应该是三极管性能不良了,能换掉还是换掉的好。最后赞一个。

网友:
驱动板子那个屏供电管子大把拆一个来换比较好点吧!实在没有那也就只能这样了

网友:
楼主你一开始打电是3.3V?这是通病?楼主还是比较细心   看了图纸。

网友:
一体机比较少修,笔记本倒是天天修  楼主直接连起来

网友:
还好有图纸

网友:
目前还没修到这个机器,坐等收钱啦

网友:
就是没有屏供电

网友:
白屏得还是别叫好修,灰屏得问题扯淡有些

网友:
怎么可以那么牛逼,修的不错

网友:
修一体机的时候很容易忽略。屏供电是5V,,不是3.3V,。。。

网友:
液晶屏幕一般供电大多都是5V的,3V啃定不对了

网友:
      白屏最好修的了 ,     收钱快快的,

网友:
屏供电是5v........................

网友:
楼主要是上几张图片就完美了、、、、、、、、、、、

网友:
直接拉过取开机不会白屏一下才会正常吗

网友:
在显示器上经常这样搞 暂时还没有返回来的

网友:
白屏的话一般都会先量下屏供电的,还是比较容易发现问题的

网友:
一体机屏供电是5v啊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原来一体的和笔记本的供电还是有差别

网友:
直接短接。。。快捷高效。。。。。。。。。。。

网友:
这机器通病吧。上次我也遇到了一太

网友:
修笔记本多这种问题是会先入为主

网友:
这样的伎俩,貌似我用在g485上也用过

网友:
lcdvdd电压是5v 这还真没有注意。涨知识了

网友:
5v,这个3.3v不注意的话还真就觉得正常了。

网友:
以前刚修电脑的时候也一直以为 显示器的屏供电是3.3V

网友:
一体机修的少,下次遇到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秒杀,需要一定胆识啊,哈哈

网友:
新手!!!这样也行。。。。。。。。。。。。。。。。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出来,凭供电的问题 呵呵

网友B:
把这个管子拆了,直接从板子上飞个5V过去应该也行吧
大修家
可以的,这样飞岂不更省事
详情

网友:
实践是检验理论的真理。老大 修好了也不把图纸提供一下。

网友:
维修就得 迅速。修好就是王道哦!

网友:
技术挺高,学习了!只是感觉把Q33换掉更好。

网友:
还是楼主细心,维修最主要就是细心和思路了

网友:
修到过,也是直接短接解决的,不过机器进待机或关屏的情况下屏还是一直供电的,应该会影响屏寿命的!

网友:
你没说的时候,3.3我肯定回认为正常。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下次遇到就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sb电压应该为19伏吧,所以注定Q33要完全导通,+LCDVDD必须为5伏。

这是个P沟道的MOS管,要低电平才能导通

网友:
楼主和我一样看到那种直接连过来不是更加的省事。学到了一体机是5v不是3.3v。

网友:
可以啦 我修了一台是高压板坏了本应该是24V 被拉低19V

网友C:
这个 确实   不注意看图 会以为 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 确实   不注意看图 会以为 正常的

是的,有些人没修起来,就是因为大意了

网友:
是的Q33 没有完全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管子拆了,直接从板子上飞个5V过去应该也行吧

可以的,这样飞岂不更省事

网友D:
           检查的不错,有图纸就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查的不错,有图纸就一目了然

是的,没图纸就费劲多了

网友:
这个3.3v确实很容易误以为是正常的

网友E:
那这样一点开机,  屏就亮了啊?

网友:
好吧  我承认我有知道了一个新的知识点 一体机的LCDvcc应该是5v

网友:
白屏大多数是屏幕供电3.3V不正常的问题多

网友:
一体机白屏还真没修过。   思路和笔记本一样

网友F:
都是修笔记本修的。如果也修显示器就觉得的不正常了。是我就知道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这样一点开机,  屏就亮了啊?

会先白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是修笔记本修的。如果也修显示器就觉得的不正常了。是我就知道不正常

对,头像不错

网友:
直接简单粗暴我就是这么干的一根线搞定。

网友:
感谢分享,虽然说的比较直白,开始我也觉得会是3.3的电压

网友G:
你是说一体机和笔记本的屏供电不一样?

网友:
原来一体机的屏供电是5V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好人那,谢谢楼主无私分享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简单直接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是说一体机和笔记本的屏供电不一样?

对的  一体机是5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