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641P 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7-08-28):
从图片可以看出这个芯片是主供电VIN进来之后会出一个3VPL线性电压,实际测得3VPL只有0.4V 再测阻值只有1欧姆了。查了一遍3vpl去的地方很多就用烧了一下是EC短路了KB9012 A4 订购了一颗换上就好了。希望对像我一样的小白有点用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U2NjM4MnxkODZmMGM5YTNjMDc0ZmUzNGI3MDQ1MzUyM2RmMzY0YXwxNzc3MDI4Nzcx&request=yes&_f=.pdf LA-9641P

网友A:
9012 A4  带程序的吧,是买的剪板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9012 A4  带程序的吧,是买的剪板的吗?

对买的就是剪板15元自己也可以刷价格差不多就买了剪板

网友:
好东西,先收藏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到了。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B:
嗯,思路明确,怎么楼主没有给分你呢?

网友:
;楼主厉害   思路明确  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IO有程序吗  一般我买2个  怕有问题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我直接开启都不用了。有电压就开启

网友:
这个EC都是写程序的,判断正确就好了,EC有剪板的买

网友:
谢谢分享图纸 、 先收藏 以后可能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思路明确,怎么楼主没有给分你呢?

我也不知道 我没有认证现在认证要给钱 我连资料都下载不了

网友:
9012 A4  带程序的吧,是买的剪板的吗

网友:
9012 A4  带程序的吧,是买的剪板的吗dddd

网友:
90东西,先收藏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d

网友:
东西,先收藏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到了ddd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