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2219VG 每次开机都要等上5分钟

楼主(2017-08-28):
液晶型号:AOC 2219VG
液晶故障: 每次开机都要等上5分钟
维修思路:
第一上全图,第二,上型号,第三,拆机!

最后,亮机,烤机!

网友:
楼主这个也太简单了吧,做维修的都知道

网友:
高级技术员就发这么个帖子!!!!!!!!!

网友A:
你们只看到表面,,那个看到内在了!!

网友:
我要是版主我就给你个精华。嘿嘿。

网友B:
维修台大家多是用木的,大理石还是其他材质?木头风枪烙铁什么的不是容易走水?

网友:
                       这个好修啊    捡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台大家多是用木的,大理石还是其他材质?木头风枪烙铁什么的不是容易走水?

防静电垫子,和耐热风的白皮,是必备的。我看现在大家都有了。

网友:
我没认证,看不着图片,不过开机困难应该是电容的事吧,楼主又捡着钱了

网友:
这种电解电容用的时间过长的话,很容易就鼓包了,带不动后级的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台大家多是用木的,大理石还是其他材质?木头风枪烙铁什么的不是容易走水?

使用防静电贴子就可以了

网友:
最喜欢这中一目了然的故障了

网友:
电容时间长了会鼓包!!!!            换个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C:
现在很少能捡到那样的菜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少能捡到那样的菜了啊……

这个是碰机会的吧
按上次也遇到一个 AOC的 换后级12v 滤波电容
开机就正常了 原来也要几分钟 才显示

网友:
液晶型号:AOC 2219VG  液晶故障: 每次开机都要等上5分钟 维修思路: 第一上全图,第二,上型号,第三,拆机!

网友:
电源板带不起来换50V不行把上面所有电容都换了就好了  修好很多了

网友:
换电容也是技术活,要换全换,电容容量下降不存电了

网友:
哎 这个问题                           幼稚

网友:
这个问题是送钱的吧。

网友:
电容通病,捡钱捡钱

网友:
这种一拆机就发现问题了的最舒服的了。

网友:
这种问题只有lcd有了,led现在基本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只看到表面,,那个看到内在了!!

这个还有什么内在 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碰机会的吧
按上次也遇到一个 AOC的 换后级12v 滤波电容
开机就正常了 原来也要几分钟 才显示
...

现在基本上都是led显示器,LED灯条 坏了难搞啊……

网友:
等几分钟开机基本上都是电容问题 不论电容鼓没鼓包 就是一个换 肯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基本上都是led显示器,LED灯条 坏了难搞啊……

LED 显示器
灯条坏了
还是得拆屏换的吗

网友:
换电容  换电容  换电容  换电容  换电容

网友:
这个也是比较好修的  没有遇到换完电容和高压还不开机暗屏的吧
那你只能修电源板了

网友:
换个电容还搞的这么有激情,真是佩服

网友:
这种故障普通电脑店都会修了。送到我们手里基本上就没有了。

网友:
8dv9现在很无聊 随便看看

网友:
版主 这你都能忍,这么明显的水贴。强烈建议 扣金币

网友:
这种情况我可能也能修上的,哈哈。最喜欢这种一目了然的故障

网友:
电容鼓包挺好的啊,捡钱的活,我最喜欢这样的了。

网友:
楼主运气好,现在难得碰到鼓包的机子了

网友:
,要换全换,电容容量下降不存电了

网友(2017-10-06):
电容怀孕了。。。。。。。。。。。。。。。。。

网友:
电容鼓了。。。。。。。。。。。。。。。。。。。。。。

网友:
楼主要是把拆机过程拍下来就完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