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C125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7-08-28):
HP TPN-C125电池不开机,能续航,插上是适配器检测不到电池,充电指示灯红灯,提示充电。朋友们有没有图纸?有别的图纸的BQ-735芯片的图,朋友们帮分析指路,谢谢

谢谢大家分析思路,机器修好了,IO是KB9022Q D,带程序,买了两次IO才修好,第一次发回来全新带程序的IO,装上上电池,适配器都可以触发,但是不开机。(原来问题插适配器不充电,单电池不开机,可以续航)基本确定是IO问题,所以发了第二次,发了剪板的,装上正常充放电,电池可以开机

网友A:
这种问题和BIOS有关系,可以先刷个BIOS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和BIOS有关系,可以先刷个BIOS试下

刷过 BIOS了。刷了不亮机,适配器能开机,电池不开机

网友B:
刷BIOS不行的话,查一下充电管理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不行的话,查一下充电管理电路。

对着我截图的图,能查的都查了,所有的电阻,电容,主板上没有标号,没有 图纸,有的东西对不上,主板是电池接口进水,没有腐蚀的很严重,可以说基本没有腐蚀。想问问能有什么思路???谢谢了

网友C:
换个充放电芯片,也可以换个电池试试,以便于排除常见的问题……。

网友D:
楼上说得对    先把简单的问题排除一下    然后再下手

网友E:
换个充放电芯片,也可以换个电池 xinpian gongzuo tiaojian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充放电芯片,也可以换个电池试试,以便于排除常见的问题……。

充电芯片换了两个,电池发了新的,故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得对    先把简单的问题排除一下    然后再下手

充电芯片换了两个,电池发了新的,故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充放电芯片,也可以换个电池 xinpian gongzuo tiaojian

充电芯片换了两个,电池发了新的,故障一样!!

网友:
不好意思  没有图  也帮不了你了

网友:
应该是充电路有信号没出来吧   而且你都还没开始量脚位电压呢  吧情况说详细点吧

网友:
看一下保护隔离电路                     之前修道过一次          保护管穿了的          不能充放电             你这电池没毛病吧

网友A:
换电池试过吗,电池接口进水你看一下到电池的那两根数据线

网友:
会不会最后一个管子故障了呢

网友:
可以先刷个BIOS试下

网友F:
看不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你说电池能续航?一下又说电池不开机???? 不开机能续航?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不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你说电池能续航?一下又说电池不开机???? 不开机能续航?

电池插上午,插适配器开机,断开适配器,电脑正常工作,

网友G:
这种情况,你可以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情况,你可以刷个BIOS试试看

刷过了,不行,刷了两个,都是适配器正常开机,电池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试过吗,电池接口进水你看一下到电池的那两根数据线

电池发的新的,原来的电池坏的,新的装上不开机

网友:
刷过两个BIOS,问题一样,排除BIOS问题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应该还是充电电路的问题,仔细检查看看

网友:
我看了一下隔离管都是N管,你看看C552有没有问题,最好是换掉

网友:
测两根数据线的组织,那两个电阻容易坏

网友:
查一下充电芯片条件

网友:
就是单用电池开不了机了    还是在待机那部分 进水的地方仔细看看 总线那辆根线重点检查一下

网友:
应该是那个管子的问题你不是进过水你重点看进水的地方要做到心中有图。进水坏的最多的是频率设定脚。但是你这个我好像没看到有。

网友:
再仔细看看!有没有腐蚀的,用波波测下看看是那个小电容电阻引起不良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思路明确,电路分析清晰,少走弯路,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大家分析思路,机器修好了,IO是KB9022Q D,带程序,买了两次IO才修好,第一次发回来全新带程序的IO,装上上电池,适配器都可以触发,但是不开机。(原来问题插适配器不充电,单电池不开机,可以续航)基本确定是IO问题,所以发了第二次,发了剪板的,装上正常充放电,电池可以开机

网友:
大家要多想楼主学习,修好了 论坛上分享一下

网友:
不是挑你毛病 , 台板叫IO  , 笔记本叫 EC  ,指的倒是一个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