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GTX1080奇葩类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7-08-28):
    接修一张技嘉GTX1080显卡,客户和我说是之前好好用的,然后拆下来保存起来放了好几个月,最近拿出来装机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能点亮,能打驱动,但不能高负荷使用,一旦说跑鲁大师,打游戏什么的,就直接黑屏,然后风扇狂转。以前从来没这样的情况,鉴于这卡很贵,想着能不能修复下,毕竟卖坏卡可惜了。

    显卡到手后确实如客户所说的那样,可以正常做系统打驱动。日常看个电影什么的毫无问题,但就是不能玩游戏。就比如跑鲁大师,显卡立马会黑掉,风扇狂转,不过这个时候测量显卡上的各个供电就会发现,除了12V转5V和1.8V的GPU辅助供电存在以外,GPU核心供电,显存供电,GPU_1P1供电都相继丢失,成了0V,而这里面,GPU核心供电时序出现在显存和GPU_1P1之前,因此正是因为GPU核心供电丢失,才引起的黑屏。
    其实无论修什么,细心是最重要的,耐心也是必不可少的。最忌做事情浮浮躁躁,毛手毛脚。观察此卡,在GPU核心供电电源管理芯片附近,发现了猫腻。

原来是掉件了,但不知道掉的是什么。

百度搜索此卡的高清图,发现原来掉的是个电容。

这个电容到底是干什么用,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既然掉了,那就找个类似的装上去,先试试再说。

当然这一试就没有了然后,因为已经可以正常跑鲁大师,玩各种游戏。因此猜想,可能是客户在拆装安装此卡的时候,不小心碰掉了这个电容,因为相对来说大点,有无背板保护,因此碰蹭掉很正常。

至于这个电容到底是干什么用,我也不得而知,有兴趣的玩家可以搜素这个芯片的PDF,查查看到底是干什么用。
一点小经验分享,谢谢大家。

网友A:
老司机都修两块1080了吧,真6

网友B:
学习学习  高端卡维修仰视观望 低端卡都还搞不懂的小白

网友C:
楼主在图吧就神一般的存在。。。在论坛更加不用说了。。。每个贴都看了又看。。。

网友D:
不管修主板还是显卡细心 耐心都是很重要的。。版主这么新的显卡都修的这么6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司机都修两块1080了吧,真6

是的,也都是技嘉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学习  高端卡维修仰视观望 低端卡都还搞不懂的小白

其实这贴也没什么实质性内容,就是掉件补了下。很小的一个问题,但细心观察是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图吧就神一般的存在。。。在论坛更加不用说了。。。每个贴都看了又看。。。

哈哈,过奖过奖了,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管修主板还是显卡细心 耐心都是很重要的。。版主这么新的显卡都修的这么6

是的,无论修什么,细心,耐心,冷静的头脑。总会让你有出乎意料的收获。

网友E:
看到这块显卡,我问到了土豪的味道

网友F:
我最怕这些不稳定的问题了,往往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G:
我天天忙的头晕,象这种不稳定的故障真没有时间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你这样回复挺容易招致删贴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这块显卡,我问到了土豪的味道

客户确实比较土豪。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最怕这些不稳定的问题了,往往不知从何下手

确实比较麻烦,但还是可以找到突破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天天忙的头晕,象这种不稳定的故障真没有时间修呀

但是利润高啊。

网友I:
思天大神  你说那个1.8v是不是10系列的显卡才有的吗? 我那天给人装机 发现10系列就多了一个这个供电

网友J:
手头也有个类似故障的高端显卡,回头看看,多谢楼主提供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思天大神  你说那个1.8v是不是10系列的显卡才有的吗? 我那天给人装机 发现10系列就多了一个这个供电

是的,10系列显卡才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手头也有个类似故障的高端显卡,回头看看,多谢楼主提供借鉴。

客气的,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K:
倒是第一次听说电容引起的黑屏,是什么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K:
倒是第一次听说电容引起的黑屏,是什么电容

我也不知道。

网友K:
是滤波电容还是耦合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滤波电容还是耦合

谁知道呢,我又没图纸。

网友L:
心服口服,外加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L:
心服口服,外加佩服

有啥服的,我也是捡便宜罢了

网友M:
这内容也值得发个贴?   哈~
技术好高深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内容也值得发个贴?   哈~
技术好高深

你那只眼睛看到这贴提到技术高深了?

网友N:
思天  有没有GA-B150M-PIO-SI的图纸  修上电后不过内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思天  有没有GA-B150M-PIO-SI的图纸  修上电后不过内存了

我手里没这板子的图纸。

网友O:
能收个黑钱,楼主运气好啊,可以买彩票了

网友:
能收个好钱,楼主运气好啊,可以买彩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能收个黑钱,楼主运气好啊,可以买彩票了

运气确实是好。

网友:
你这样回复,很容易招致删贴处理。

网友P:
我觉得这个电容应该是自举升压电容,没了电容,自举不起来了,被迫关闭PWM工作吧,这是我的猜测,无法证实。

网友Q:
哈哈 楼主捡钱了   这个显卡可以报个高价钱

网友R:
楼主分析的很好呀,思路很清晰,给力。

网友S:
引用 网友P:
我觉得这个电容应该是自举升压电容,没了电容,自举不起来了,被迫关闭PWM工作吧,这是我的猜测,无法证实 ...

我感觉应该不是,要真是自举升压电容,如果丢失了,那么核心供电一开始就不会产生,自举没了升压储能,肯定不能正常工作,那么PWM芯片也肯定不会输出。但这卡是可以亮机的,就是不能玩游戏,不能跑鲁大师,高负载下必死,低负载下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Q:
哈哈 楼主捡钱了   这个显卡可以报个高价钱

是捡钱了,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分析的很好呀,思路很清晰,给力。

没什么好分析的,就是点经验分享。

网友T:
图吧基佬后排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T:
图吧基佬后排支持!!!!!!!!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U:
这个帖子告诉我们拿到板子一定要先看看外观,注意细节,不然拿到就一顿测条件,到最后就缺个件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个帖子告诉我们拿到板子一定要先看看外观,注意细节,不然拿到就一顿测条件,到最后就缺个件

是啊,别一上来就开测,先看看外观,有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V:
这个位置是芯片5V的供电  外围连接一个2欧姆电阻和一个电容    正常来说这个电容掉了不会影响不稳定  他这个有可能是5V的来源设计问题 滤波电容用的少了  也可能是芯片检测严格了点  我之前装过很多矿机卡  都是这种芯片

网友P:
引用 网友S:
我感觉应该不是,要真是自举升压电容,如果丢失了,那么核心供电一开始就不会产生,自举没了升压储能,肯 ...

大师啊,小弟真佩服。。。。。。

网友W:
大神,手里有块苹果a1369的主板,师傅说是南桥短路,,,电脑不开机,,大神能帮我看下吗,大约费用在多少

网友:
还有一个苹果6p也是不开机,直接修坏的,

网友W:
师傅报价太高了,不敢接受,一直在贴吧默默的关注你,刚好进来就看见你啦,求助

网友X:
电容滤波的电容吗?是什么作用的,楼主真牛。

网友Y:
现在电容也会影响这种问题了,第一次见

网友Z:
土豪级别的显卡,得亏网上有图片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个位置是芯片5V的供电  外围连接一个2欧姆电阻和一个电容    正常来说这个电容掉了不会影响不稳定  他这 ...

确实,我也是这么认为,5V供电来源的滤波用的少,缺掉了引起芯片大功率负载下检测不达标,引起的掉电。我更认同这样的说法。但一个动辄几千的显卡,为什么丢了这个一个滤波就不行了,是该庆幸我运气好,还是该说明现在的主板厂商无下限呢?为了节省成本,这样的地方都能设计成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学习  高端卡维修仰视观望 低端卡都还搞不懂的小白

客气,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P:
大师啊,小弟真佩服。。。。。。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W:
大神,手里有块苹果a1369的主板,师傅说是南桥短路,,,电脑不开机,,大神能帮我看下吗,大约费用在多少

我不会修苹果。

网友:
引用 网友W:
师傅报价太高了,不敢接受,一直在贴吧默默的关注你,刚好进来就看见你啦,求助

你找迅维快修吧
https://shop36513652.taobao.com/ ... 1997079397.2.zgkjYZ

网友:
引用 网友X:
电容滤波的电容吗?是什么作用的,楼主真牛。

具体干什么用,我也不清楚,我猜测是5V滤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Y:
现在电容也会影响这种问题了,第一次见

我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Z:
土豪级别的显卡,得亏网上有图片对比

土豪级显卡网上图片多,倒是亮机卡图片反而少。

网友AA:
厉害呀 像这样的故障我多半去加焊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厉害呀 像这样的故障我多半去加焊显卡了

要是真加焊了,或许有可能吧核心加焊出问题。

网友AB:
这卡修好收500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B:
这卡修好收500不????

你说呢

网友AC:
所以说,看到高级点的留个高清图片还是有必要的,说不定几百块就到手了

网友AD:
这种卡都已经过保了吗?没过保我们基本是不动的,怕后面出事情不好说。版主是我在论坛里最佩服的,那么多的理论知识在哪学习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所以说,看到高级点的留个高清图片还是有必要的,说不定几百块就到手了

是啊,有时候运气好钱就这么到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D:
这种卡都已经过保了吗?没过保我们基本是不动的,怕后面出事情不好说。版主是我在论坛里最佩服的,那么多的 ...

过保肯定是不可能的,这卡客户是17年1月份在淘宝上买的,只是淘宝店铺不管,而技嘉售后你懂,如果无发票,那就是谁售卖谁负责售后,因此客户售后无门才找到我。正儿八经能售后的东西,客户肯定不会来找我们维修。

网友: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AE:
大神的帖子还是很有看点的,多看多学

网友AF:
果然维修的人都是心细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大神的帖子还是很有看点的,多看多学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果然维修的人都是心细的人

是啊,其实做什么都要细心认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G:
不稳定 的故障最难修,楼主厉害以后要多看你 的贴了,学习经验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AH:
感谢      楼主的分享          让我学习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感谢      楼主的分享          让我学习了下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AI(2017-10-11):
显卡上一共有几个供电啊版主?好像学习一下。

网友S:
引用 网友AI:
显卡上一共有几个供电啊版主?好像学习一下。

一般5V,GPU核心,显存。GPU辅助1P1。现在NVIDIA还多了个辅助1P8。AMD在这个基础上还多了核心总线1.0V供电。

网友AI:
引用 网友S:
一般5V,GPU核心,显存。GPU辅助1P1。现在NVIDIA还多了个辅助1P8。AMD在这个基础上还多了核心总线1.0V供 ...

谢谢版主回复,显卡插在主板上测量好不方便啊

网友AJ:
对,细心很重要,维修先简后繁,先从掉件修起,再供电,再不行,就只能跑线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I:
谢谢版主回复,显卡插在主板上测量好不方便啊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可以考虑买个PCI-E延长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J:
对,细心很重要,维修先简后繁,先从掉件修起,再供电,再不行,就只能跑线路了

是的,细心真的很重要。

网友AK:
楼主发的贴每篇都有看,学习了不少,希望楼主可以多发些贴,供不明白的人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K:
楼主发的贴每篇都有看,学习了不少,希望楼主可以多发些贴,供不明白的人学习

谢谢,共同学习帮助。

网友AL:
不小心碰掉了这个电容,因为相对来说大点,有无背板保护,因此碰蹭掉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L:
不小心碰掉了这个电容,因为相对来说大点,有无背板保护,因此碰蹭掉很正常

是的,能不能不要学舌呢?

网友AM:
这种显卡如果换显存的话 后期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啊

网友S:
引用 网友AM:
这种显卡如果换显存的话 后期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啊

看BGA手法,换的好没事,要是对板子过分加热,热胀冷缩之后引起的过孔不良,那就会有问题。

网友AM:
引用 网友S:
看BGA手法,换的好没事,要是对板子过分加热,热胀冷缩之后引起的过孔不良,那就会有问题。

嘻嘻  谢谢了 以后换的话会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M:
嘻嘻  谢谢了 以后换的话会注意的

恩,这些其实都是手艺操作类,可以多拿点亮机卡来做,练手艺,一个是PCB板层薄,即便有问题,跑线也方便点。另一个即便做坏,也不心疼。

网友AN:
这问题都能够发现厉害了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N:
这问题都能够发现厉害了楼主。。。。。。。。。。。。。

不厉害,纯粹就是运气。

网友AO:
这样是捡到钱了,显卡这么好,可以开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O:
这样是捡到钱了,显卡这么好,可以开高点

是捡到钱,纯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