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视Letv X900+_64G_大电流

楼主(2017-08-28):
乐视Letv X900+_64G_大电流  接电源,3A多   求维修思路!

网友:
不加电,。。。。。。。。。乐视Letv X900+_64G_大电流

网友:
摸摸什么地方发烫 又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
大电流好修,用烧鸡法  ,看哪里发烫 ,,,

网友:
烧机法烧的全板都烫
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cc

网友A:
加电就3A多差不多该冒烟了吧?
还有字数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电就3A多差不多该冒烟了吧?
还有字数限制

有的烧不了,全板都烫,我的电源都抗不住了,时间久了,我怕板子没烧开,我电源烧机了。就亏大了我电源
2000大洋呢!

网友B:
电压从小到大调,让电流保持1A多看看哪里发烫

网友C(2017-09-28):
引用 网友B:
电压从小到大调,让电流保持1A多看看哪里发烫

我的接上就3A多满板的大芯片都烫手,根本找不到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接上就3A多满板的大芯片都烫手,根本找不到重点!

电压调到1V也是3A吗、??那就调到更低0.5   0.3V

网友:
大电流就用感温法,这是比较常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