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A45V开机电流0.6

楼主(2017-08-28):
今天早上客户拿来一机子 华硕A45V,客户说不亮机,接维修电源测试电流0.63偶尔0.45一看就是没到桥复位,废话少说立马拆机。灰尘很多,除尘。测量各大电感,无短路,接电源测试发现无集显供电,无显卡供电,打开图纸找到桥复位点U8的4脚无3.3V,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77398334\QQ\WinTemp\RichOle\9YI)1UH2KKU@P_TTEO){NN9.png顺便电阻档测量4脚阻值32欧偏低,拆掉U8阻值仍低,上电摸桥很烫,怀疑桥坏,接下来拆桥换桥,焊上U8测量阻值600多正常,通电测试电流0.41,怀疑前面pwrok不正常,找到U7测量点SYSTEM_PWROK 4脚无3.3v,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77398334\QQ\WinTemp\RichOle\C561{MQ83T6_E82GVS)DH(4.png测1脚和2脚有3.3V,电阻档测4脚阻值600多正常,拆掉U7 从料板拆个NC7SZ08P焊上测试电流1.1 接屏机器点亮,维修结束。

网友A:
华硕的没图纸能修好的都是大神

H5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没图纸能修好的都是大神

看这个做工和电路设计方式  9成是 仁宝的主板,不是华硕的 ,小伙子。。。

网友:
厉害了楼主,如果是我的话换了桥还是开不起我就没办法了

网友:
ASUS 有图纸还好修点,要是没图没点位就烦了。

网友:
不错不错,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老手呀 对症下药 直接就找到故障点了

网友:
华硕的怎么是蓝色的PCB,仁宝的吧

网友C:
楼主是忘记拍照了,上的旧照片吧

网友:
               思路清晰可以                             大神

网友:
这种问题是最烦人 的 能修好很厉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没图纸能修好的都是大神

楼主修的这个机器有图纸的啊!版号是LA-8221P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的这个机器有图纸的啊!版号是LA-8221P

呵呵~仁宝的有,一般华硕用仁宝的少

网友:
华硕的没图纸能修好的都是大神  我都是盲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做工和电路设计方式  9成是 仁宝的主板,不是华硕的 ,小伙子。。。

仁宝代工就有图纸的 呵呵

网友:
那只还是能证明这个机器有多个故障吧,容易混淆换桥后症状一样的。

网友:
感觉楼主维修的过程很顺利的样子,楼主强大。

网友:
厉害了楼主,如果是我的话换了桥还是开不起我就没办法了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ASUS 有个别是仁宝代工的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学习学习 基础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忘记拍照了,上的旧照片吧

手机拍的上传QQ后下载,第一次发帖不懂怎么发图。

网友:
华硕的基本上睁眼瞎 盲修啊

网友:
我对楼主的敬仰真是滔滔江水连绵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