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5MH金刚版进系统死机进PE也是死机,给点思路

楼主(2017-08-28):
映泰A75MH金刚版进系统死机进PE也是死机,原是内存没电压,内存供电FP6326,测7脚有1.2V,换芯片出电压能跑码显示,但到滚动条就死机,发现映泰的特别爱死机,大家有没发现?

网友:
遇到好几条的了,都是映泰的,修好后一装系统就死机,或能装系统放个电影一会就郁闷死了

网友:
这种板,建议查一下锁相环的电压,是不是低了,低了就特别容易死机

网友:
映泰的我这边很少修的  不过死机的主板  确实多

网友:
查查VDDA2.5V电压是否正常,这个电压偏高或偏低都会容易死机

网友:
谢谢楼上的大神告知VDDA25和锁相环误压高了或低了都会死机

网友:
死机问题不好搞啊,耐心查一下吧,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
查查VDDA2.5V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死机的时候,测测主板上有什么电压不正常的。有什么信号丢失的。

网友:
AMD先换CPU

网友:
再刷个bios试下不行在看看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