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重启

楼主(2017-08-28):
一块ga-h61M-ds2不停重启风看到开机画面就重启刷了好几个BIOS都不可以,最后找了一个原版本的2.2刷了就OK.

网友:
这种问题是BIOS的原因 遇到还真少  学习了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见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A:
楼主可能没看版本吧,一般官网下的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能没看版本吧,一般官网下的都可以

官网只有5.0的版本了·是不是我打开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