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两块技嘉都是反复掉电

楼主(2017-08-28):
一块是GA-P61-D3-S3   一块是GA-H61-D2-B3  都是反复掉电重启     BIOS刷了好多个都是效果一样 供电复位都有   求思路

网友A:
你查一下12V有没有短路 这个问题好像遇到过

网友B:
技嘉的反复重启原因比较多,坏的多的COM芯片

网友:
全板电压正常没有短路的
好像是自检不过

网友:
技嘉有的板子内存检测不过也反复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一下12V有没有短路 这个问题好像遇到过

掉电重启不会短路的,是缺供电或信号

网友:
技嘉的重启原因不是一个两个的,这个得检查的,

网友:
技嘉板不过内存也是反复掉电重启,插个喇叭看看有没有跑马到内存

网友:
内存插在靠近CPU的内存槽反复掉电重启,插另外一槽就好了是什么原因,三个不同牌都一样

网友:
看看h61时序,判断在哪个环节出问题

网友:
如果全板时钟,复位都正常,那么想办法测量下CPU复位信号是否正常,另外查下内存SMBUS总线是否有波形。

网友:
不定时掉电那才要命

网友:
    通病先看看      这个故障不好弄

网友:
CPU电压有了吗,一般是没CPU电压

网友C:
技嘉的板子真是无奈,我上次碰见一块 不过内存 反复重启 后来是SMBUS拉低了,换个芯片好了

网友D:
技嘉板子老出现这种问题我已经麻痹了。。。。bios还呆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技嘉板子老出现这种问题我已经麻痹了。。。。bios还呆刷

昨天弄好了一个         双BIOS一个坏了   是硬件的坏    换了一个BIOS芯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昨天弄好了一个         双BIOS一个坏了   是硬件的坏    换了一个BIOS芯片就好了

哦好样的。。。。。。。:。。。。。。。好了就收钱

网友:
又是 技嘉的妖板    修复几率不 大 啊

网友:
楼主修 好 了 吗    修 好 了 分享下  借鉴下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的反复重启原因比较多,坏的多的COM芯片

技嘉的新版子 COM口芯片不爱坏了呀

网友:
属实不好修 手里也有一块 H61 USB3 B3的主板也是掉电

网友:
你板号多少

网友:
技嘉主板 这种情况 先刷bios 再说  一般都会好

网友:
查保护电路

网友(2017-10-09):
技嘉的主板确实毛病多,通病也多。修过很多风扇转转停停的。修好的有好多,修不好的也有好多。都是W1P的三极管坏多。

网友:
查很难查的,根据维修经验修好了不少,反正修好一次,记住了,下次同样的板子,同样的故障,直接修那里就好了。GA-H61M-DS2的板子很多触发重启,都是SM324旁边的三极管坏。

网友:
这问题会不会是一个小电阻引起的

网友:
是不是有哪里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嘉的板子真是无奈,我上次碰见一块 不过内存 反复重启 后来是SMBUS拉低了,换个芯片好了

你换的是什么芯片??我也有块p7h55板,插内存SMB电压掉到1.8 1.92v

网友:
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
兄弟说在实在的    看看时钟     看看  是不是CPU复位   是不是 提前出来了      还有检测电压    技嘉  图纸点位  还比较好找

网友:
技嘉反复掉电的很多,温控缺电压和电压偏高偏低都会引起掉电

网友:
技嘉的板子不好搞呀,,问题一大堆。。。。

网友:
技嘉板不过内存也是反复掉电重启 BIOS

网友:
现在感觉技嘉的板子越来越差劲了

网友:
有的缺供电导致有可能反复重启

网友:
我有两技嘉H61 板  用风枪加热就下CPU供电芯片那一块  就能 正常亮机 芯片换过 供电开启正常 我要 查什么啊 两块都这样 不加热就无CPU电压

网友:
技嘉的板子爱坏电阻三极管  比较垃圾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昨天弄好了一个         双BIOS一个坏了   是硬件的坏    换了一个BIOS芯片就好了

想问一下BIOS硬件坏了时,从哪儿能看出来吗?比如说写程序写不进去什么的。

网友:
技嘉COM芯片是通病了!!!!!!!!!!!!!!!

网友:
查看一下12V跟5V的电路有没有毛病

网友:
换条内存条试试!内存不过也是反复掉电重启,遇到过!

网友:
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及其烦人 求高人给个思路 谢谢大家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想问一下BIOS硬件坏了时,从哪儿能看出来吗?比如说写程序写不进去什么的。

就是写不进去   还有在校验的时候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写不进去   还有在校验的时候出错

好的,谢谢了,还没有遇到过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