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JD有2片同现象,这个3.3V对地阻抗正常吗?

楼主(2017-08-28):
我这有两片都是不跑,目前就量到如图片红箭头指的位置,3.3V对地阻抗二极管档是40,,欧姆档是99,第一次修这个型号,谁知道给指点一下,这阻抗正常吗?是不是有通病啊,我感觉不正常,但手里两块板阻抗一样,,大神出来说说。

网友:
小了点一般跟5V一样

网友:
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
刚烧了一下,PCH发烫,看来要是南桥坏了,两个都要换桥。

网友:
换 CPU 就没价值修了。。。 CPU价格太贵

网友:
PCH发烫。。我建议打下USB的阻值。。。一般来说。。几率很大。。

网友A:
这个机器的桥和CPU是在一起的吧?那没有修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桥和CPU是在一起的吧?那没有修的了?

桥和CPU是分开的呀,CPU没坏,就南桥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和CPU是分开的呀,CPU没坏,就南桥短了,

那好啊!你可以换桥应该就可以了啊!最怕CPU坏了啊!

网友:
单加。3.3v  pch热点正常。桥缺电压也热。。。。。。巨烫不对

网友:
换起不合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