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不开机

楼主(2017-08-28):
客户送一台联想笔记本G480,说不开机,拆机看是个二修机,但是还好没有乱搞,测3V,5V正常用,看到只能看EC条件,工作电压有3.3V,看图纸
EC的37脚EC复位EC-RST 3.3v,  115脚休眠信号3.3V , 114脚开关,触发有高低电压,100脚EC发南桥的复位信号,这信号是南桥待机电压正,南桥前3个条正常,南桥与EC通信正常后,EC发出的一个3.3V信号,但这个电压没有,实测南桥有待机电压,32.768晶振也正常,RTC这块也正常,通过以上测试后,认为可能是EC程序出问题,取EC芯片刷程序,再触发上电,0.23A电流,看来问题还真多,根据图纸,测了几组转换电压也正常,现在只CPU没有工作电,看下图CPU电源管理芯片.

供电与开启都有电压,由于上家有刷过BIOS,心想会不会是BIOS出问题,认真看一下BIOS,发上家把两个BIOS装错位置,U5装到U6位置,真坑,也两个BIOS换回,触发电流上升到1A多,亮机.(因BIOS一个是2M,一个4M)

网友:
楼主还是比较细心的,赞一个,七夕了   不休息

网友:
那个学校 培训出来的 高科技人才,, 刷个 BIOS 都 不成体统,开那样卵 维修店。这样垃圾的技术 乘早改行

网友:
要我修我就修不好

网友:
楼主,上家给你送钱来了,还不好啊!

网友:
哈哈 还有这样的啊 上家真好啊,我这么没遇到这种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