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5421 BOSS时亮时不亮,不亮的时候是7声音报警

楼主(2017-08-28):
求DELL 5421时亮时不亮,不亮的时候是7声音报警 是BIOS的问题不?

网友:
我帮你打BOSS 楼主 爆下来的装备咋分
楼主你可以先干一下显卡或北桥 应该有一个不良

网友:
直接刷BOSS,不行的话干显卡吧。。。。

网友:
DELL 7声报警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啊 干北桥试试

网友:
加焊北桥就能好

网友:
北桥加焊试试

网友:
可以的,是平接口i

网友:
            7声报警一般是北桥问题

网友:
一样的啊坐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