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Y470P错刷成y470N的bios

楼主(2017-08-28):
本人电脑是Y470P的电脑可以,误刷了Y470N的bios,竟然可以正常使用。但我估计y470n是N卡的原因,我装A卡驱动无法使用,我怀疑是bios的原因,然后现在刷不回y470p的bios版本,刷就提示这个bios不是你电脑使用的版本。请问怎么强刷回Y470p的bios。

网友:
把机器拆开  用风枪把ROM芯片吹下来 用编程器刷

网友:
用 BIOS 编程器    这个是必备工具有的吧?

网友:
用编程器耍

网友:
拆机用编程器刷回

网友:
用编程器刷,BIOS芯片拆下来

网友:
买个200多块钱的809F就可以了,然后把芯片拆下来刷

网友:
拆BIOS芯片,用编程器刷就行

网友:
要把机器拆出来,用编程器强刷

网友:
拿到维修店去搞吧

网友:
拆机,拆芯片,上编程器,这是最简单的直接暴力的方法。。。

网友:
拿到维修店去搞吧 ,如果没有编程器

网友:
楼主好像不是搞维修的哦,你还是交给会维修的地方去吧,免的越搞越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