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E540图纸

楼主(2017-08-28):
求联想E540图纸一份,此机不定时关机测量发现U9一端3.3V一端转换出的电压只有2.3V,可不知道此芯片如何工作的,麻烦有图纸的大侠上传一份给我。

网友:
E430的图纸好像差不多的 你下个E430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U9 是TPS22966 3 5V的电压转换芯片,如果后面没有短路和开启信号都正常的话,应该就是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
你的版号市好多?E540是不是NM-A161?

网友:
联想E540版号是多少呢,找版号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