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W530不出VCCSA

楼主(2017-08-28):
拆机测各路电压发现 L45只有0.6V,并且L46电感烧断了,5V供电和VCCSA直接相通,找不到芯片发了几个芯片回来换上去结果供电都不出 。,其中OE和VDD都有电压就是不出,求助

网友:
C5 B3有电没得 你用万用表点上去打一下看看

网友A:
直接断开电感,拉个1.05V过去

网友B:
玻璃芯片,, 够呛哦,哥哥。。。 这个芯片故障率太高, 卖的芯片还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直接断开电感,拉个1.05V

网友:
这个考验焊工  得用风枪  多刷助焊剂吧

网友C:
楼主,你焊的应该没有问题吧!买的芯片不靠谱,你多换几个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焊的应该没有问题吧!买的芯片不靠谱,你多换几个试试看?

都上BGA换过一次,风枪吹也一样,就是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玻璃芯片,, 够呛哦,哥哥。。。 这个芯片故障率太高, 卖的芯片还不一定是好的。。。

我第一次这种玻璃芯片,E49L的那款换了3个才好,这次3个都不管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直接断开电感,拉个1.05V过去

从旁边的电感拉过去也一样,估计有其他问题

网友:
多换几个 试一试。。。。。。。。。。。。。。。。。。。。

网友:
玻璃芯片啊注意温度还好,不然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旁边的电感拉过去也一样,估计有其他问题

换完IC有没换CPU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