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enovo IdeaPad G40-30 G50- 30图纸ACLU9-ACLU0 NM-A311_r0.2_2013-12-22

楼主(2017-08-28):
ACLU9-ACLU0 NM-A311_r0.2_2013-12-22 Lenovo IdeaPad G40-30 G50-30

ACLU9-ACLU0 NM-A311_r0.2_2013-12-22 Lenovo IdeaPad G40-30 G50-30.pdf

网友:
可以不做吗 论坛一大把了

网友:
多谢啊 整修到这个机器  谢了。。。。。。

网友(2018-01-28):
8m的,这个多大的?下了好几个怎么都是4m的

网友(2018-08-18):
谁刷过,好不好用????????

网友(2018-09-18):
这个本本待机电流0.08A太高了吧,待机3.3V电感另一端的电压有3.9V。好郁闷

网友(2019-02-17):
我在修这个主板,大短路发现pr301一个下面有个检测脚对地短路

网友(2019-04-04):
是我的幻觉吗,这个是图纸吧,为什么底下评论全都是BIOS呢?

网友(2019-08-23):
别下,假图纸,ar软件打开提示损坏,坑。

网友(2021-10-17):
下一个试试

网友(2023-10-20):
感谢分享  正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