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 cpu重植

楼主(2017-08-28):
今天接到一台IPhone6进水机,故障开机出现一数据线,客人描述曾进水,拿到外面维修但修不好!
开始维修:
       第一,软件解决 重刷一次系统,发现当电脑发现硬件,手机出现一苹果图标后,手机不会进入进度条界面,电脑端等很长时间才出现4013,拆开主板把屏蔽罩全拆后,发现进水并不严重,基带.信号部分没有进水迹象,于是从4013入手,
       第二,拆除解决 4013硬盘问题,先将硬盘拆出,硬盘用300度拆除,底部封胶不多,要注意掉脚,拆掉硬盘然后再次刷机,看能否进入进度条,但结果依旧,这时想起故障有点像以往4Swifi坏导致的故障,于是把wifi也拆掉,wifi有封胶,280度可以拆掉,再刷机,反复刷几次,出现了4005 4013 4014 ,已经不需要我去解析了,修苹果的都知道4005 4014是CPU问题!由于该手机曾在外维修,电源部分是吹焊过,估计是把A8cpu吹虚焊了,最后决定拆A8,
       第三,重植A8 首先拿隔热纸把sim卡座包好,以免吹融!拆A8,一定要一层一层拆下,切记整个拆下,整个拆下来,温度不均匀,很容易导致主板和cpu断线!

网友A:
网上抄来的,不加分不删除。

网友:
哈哈哈,手机维修我不会呀。眼疼

网友:
这个CPU有点难度啊 楼主也是高手 支持下

网友:
三星E1920 R832三星E1920 R832三星E1920 R832三星E1920 R832

网友:
老哥    来点自己的货啊     ,    这不是自己的啊

网友:
学习学习,一直没敢翘u 有时间练习练习

网友:
指纹阻值图还是挺好的,多谢分享!

网友:
手工好啊!

网友:
别说弄了。我连想都不敢想:

网友:
手机维修看着辣眼睛.

网友:
有耐心,楼主动手能力叶强。学习了

网友:
估计A8芯片重置要费好大的劲吧。。。。。。。

网友:
能做cpu手工还是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抄来的,不加分不删除。

饼哥!学生向恩师致敬!俺图是唯一滴!

网友:
机维修我不会呀。眼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