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0

楼主(2017-08-28):
2.0USB好用的,但是3.0USB两个全部能用,USB阻值。供电全部正常,驱动也是官方的,求解。。。。。。。。。。。。

网友:
看看 USB模块供电吧

网友:
看下DOS下能不能用,来排除软件问题。  BIOS里有没禁止?
量下PCH USB模块的供电

网友:
用不能用的借口进pe看看  可以的话就是系统方面的问题

网友:
换USB数据电感机器OK....................................................................